[51单片机] 在KEIL的工程中,怎么把汇编的包含文件加入工程中运行

楼主(2014-03-13):
在KEIL的工程中,怎么把汇编的包含文件加入工程中运行
比如: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INCLUDE "DEF.ASM"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              ORG        0000H
                LJMP        MAIN                ;RESET
                ORG        0003H
                reti

                ORG        000BH
                reti
                ORG        0013H
                reti
                ORG        001BH
                reti
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MAIN:

        MOV     SP,#08H
        MOV        TMOD,#00010001B                ;GATE,C/T,M1,M0,GATE,C/T,M1,M0
        MOV        TCON,#00010101B                ;TF1,TR1,TF0,TR0,IE1,IT1,IE0,IT0
        MOV        IP,#00000101B                ;X,X,PT2,PS,PT1,PX1,PT0,PX0
        MOV        IE,#10000110B                ;EA,X,ET2,ES,ET1,EX1,ET0,EX0
        MOV        R0,#21H
CLEAR_RAM1:
        MOV        @R0,#00H
        INC        R0
        CJNE        R0,#0FFH,CLEAR_RAM1

OKMENU_INC:
        jmp     MAIN

        INCLUDE "DATA.ASM"
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END

上面的,DEF.ASM和DATA.ASM怎么加入工程中,他们是单独的文件

网友A:
改成c嵌汇编,放.c里,再搞个头文件。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。

网友B:
不是已经包含了吗,把文件放在项目文件夹即可了

不对对于汇编源文件,不建议用包含,直接像C那样加到项目中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是已经包含了吗,把文件放在项目文件夹即可了

不对对于汇编源文件,不建议用包含,直接像C那样加到项目中就 ...

不行,我试过

楼主:
汇编源文件,用包含是想把不同的模块分开,这好管理

网友B:
怎么可能不行嘛

参照这个

$INCLUDE(MACRO_INSTRUCTION.MAC)                ; 宏指令
$INCLUDE(TSMBBL.MAC)                ; 长转移

不要自己创造功能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