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 关于PCIE接口

楼主(2014-03-13):
打好驱动补丁,配置完linux内核后烧录,启动内核时候提示:PCIe EP: waiting for link up...,可是我已经把MINIPCI-E CARD插上了啊?而且换了两个MINIPCI-E CARD了

网友A:
楼主你好,请问你用的是哪块板子?以及飞思卡尔的哪个版本的BSP?

楼主:
这个问题解决了,麻烦版主了

楼主:
额,怎么没有结贴选项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额,怎么没有结贴选项?

楼主你好,关于结贴方式你可以查看本论坛中结贴方式。非常感谢~~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问题解决了,麻烦版主了

:)很高兴您的问题已经解决,不知道楼主是否可以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的方法,对于我们论坛中的小伙伴将是非常大的福利,十分感谢~~

楼主:
汗颜啊,实际是我在配置内核选项时候把PCIE的ep与rp选项都勾选上了,实际使用时候默认应该是rc模式,ep模式没有链接

网友B(2014-05-13):
楼主好,请问你在ltib配置的哪个选项下找到的pcie啊,我参考SARBRESD设计了一块板卡,但是在ltib下没有找到pcie的配置选项。请分享下你的配置路径,谢谢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汗颜啊,实际是我在配置内核选项时候把PCIE的ep与rp选项都勾选上了,实际使用时候默认应该是rc模式,ep模式 ...

你好,请问你在ltib配置的哪个选项下找到的pcie啊,我参考SARBRESD设计了一块板卡,但是在ltib下没有找到pcie的配置选项。请分享下你的配置路径,谢谢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好,请问你在ltib配置的哪个选项下找到的pcie啊,我参考SARBRESD设计了一块板卡,但是在ltib下没有找到 ...

你好,我在你创建的那个帖子中给你回复了,请注意查看~~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好,请问你在ltib配置的哪个选项下找到的pcie啊,我参考SARBRESD设计了一块板卡,但是在ltib下没有找到 ...

你好,我在你创建的帖中给你回复了,请查看一下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