麦克风电路讲解

楼主(2014-03-13)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4-06-25):
能说的详细点吗???????????

网友B:
非平衡输入的,还是平衡输入的,还有ICP的

网友C:
话说我以前也很好奇, 常见都是有个偏置,,个人认为,简单理解就是偏置就是供电了。当然从原理上讲,就是偏置。

网友C:
忘说了,我讲的是电容的。。就是电脑手机上常用的。。还小的时候,把唱卡拉oK的直接接电脑上用,好像声音特小(不记得了),那时加混响就可以,那时候的真的是小小白,呵呵,
当然说回来,现在也不见的多明白,兴趣已经没有那时候大了,真不知道,当时那个年代,有发达互联网,我会变成啥样子,,好吧,又跑题了。。呵呵。  卡拉OK是常见的是线圈式的。

网友D:
真正电容话筒是需要幻象电源的,当然那种驻极体的原理也可以说是电容式的,由于输出阻抗高,因此话咪里面有JFET放大管比如K30A,外部只有二根线,电源+电阻串联就能引出音频电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