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编程] 新人,遇到一个问题,一直找不出原因,求解答undefined symbol in debug/*.obj

楼主(2014-03-13):
DSP/BIOS中测试log程序,一个简单的LOG_printf()函数输出程序,BIOS配置没有问题,并且将一系列源文件和头文件已添加,编译通过,连接时出现以下错误:
[Linking...] "C:\CCStudio_v3.3\C6000\cgtools\bin\cl6x" -@"Debug.lkf"
<Linking>

undefin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irst referenced
symbo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 file
--------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---------
_CLK_start  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SWI_D_rdytab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IRAM$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_GBL_procId 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__HOOK_knlId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_KNL_exi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IRAM$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TSK_VCREATEFXN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_UTL_doError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PIP_F_start 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GBL_boo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TSK_VDELETEFXN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KNL_glu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_UTL_doAbort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IDL_F_loop  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_CLK_DFLTMICROSECS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_CLK_htimePerLtime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GBL_stackbeg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_UTL_doPutc 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_ME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PRD_F_tick  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__HOOK_NUMHOOKS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_CLK_D_microseconds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_GBL_cslCacheInit64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RTA_F_o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TRC_R_mask  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GBL_stackend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_TSK_config 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_OBJ_table  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HWI_A_VECS  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_FXN_F_nop  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__MPC_init  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IDL_D_calibrate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_TS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_KNL_ru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LNK_dspFrameRequestMask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CLK_F_is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PIP_D_tabbeg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TRC_cini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_UTL_hal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_MEM_ini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RTA_F_dispatch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_TSK_startup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_TSK_setup  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_KNL_queues 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CLK_A_TABBEG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LNK_F_dataPump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TSK_VEXITFXN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HWI_D_ccmask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HWI_F_dispatch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_RTDX_Po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_TSK_ini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IDL_D_busyObj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_TSK_exi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SWI_F_enable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FXN_F_ru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_GBL_getVersion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GBL_initdone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_CLK_sto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_HWI_dispatchTab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LNK_dspFrameReadyMask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IDL_F_busy  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_LOG_printf 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ld1.obj
_trac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ld1.obj
>>   error: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- './Debug/HelloWorld.out' not built

>> Compilation failure

Build Complete,
  2 Errors, 0 Warnings, 0 Remarks.
一直搞不明白出错的原因,求各位大神指导!

网友A:
在.cmd文件里加上
-lbios.a64P            /* DSP/BIOS support */

根据不同CPU选择不同的后缀

网友B:
先试试楼上建议的方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.cmd文件里加上
-lbios.a64P            /* DSP/BIOS support */

你好!我按你说的在.cmd文件中加上-lbios.a64e,编译通过,连接时出现以下错误:
[Linking...] "C:\CCStudio_v3.3\C6000\cgtools\bin\cl6x" -@"Debug.lkf"
<Linking>

undefin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irst referenced
symbo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 file
--------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---------
_memcp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:/CCStudio_v3.3/bios_5_31_02/packages/ti/bios/lib/bios.a64e
PIP_A_TABLEN                     C:/CCStudio_v3.3/bios_5_31_02/packages/ti/bios/lib/bios.a64e
CLK_TIMEFXN                      C:/CCStudio_v3.3/bios_5_31_02/packages/ti/bios/lib/bios.a64e
HST_A_TABBEG                     C:/CCStudio_v3.3/bios_5_31_02/packages/ti/bios/lib/bios.a64e
IDL_CALIBRFXN                    C:/CCStudio_v3.3/bios_5_31_02/packages/ti/bios/lib/bios.a64e
HST_A_TABEND                     C:/CCStudio_v3.3/bios_5_31_02/packages/ti/bios/lib/bios.a64e
SWI_RUNFXN                       C:/CCStudio_v3.3/bios_5_31_02/packages/ti/bios/lib/bios.a64e
SWI_EXECFXN                      C:/CCStudio_v3.3/bios_5_31_02/packages/ti/bios/lib/bios.a64e
PRD_A_TABBEG                     C:/CCStudio_v3.3/bios_5_31_02/packages/ti/bios/lib/bios.a64e
SWI_EHOOKFXN                     C:/CCStudio_v3.3/bios_5_31_02/packages/ti/bios/lib/bios.a64e
PRD_A_TABLEN                     C:/CCStudio_v3.3/bios_5_31_02/packages/ti/bios/lib/bios.a64e
CLK_A_TABBEG                     C:/CCStudio_v3.3/bios_5_31_02/packages/ti/bios/lib/bios.a64e
CLK_HOOKFXN                      C:/CCStudio_v3.3/bios_5_31_02/packages/ti/bios/lib/bios.a64e
PIP_A_TABBEG                     C:/CCStudio_v3.3/bios_5_31_02/packages/ti/bios/lib/bios.a64e
IDL_A_CALBEG                     C:/CCStudio_v3.3/bios_5_31_02/packages/ti/bios/lib/bios.a64e
PRD_THOOKFXN                     C:/CCStudio_v3.3/bios_5_31_02/packages/ti/bios/lib/bios.a64e
SWI_IHOOKFXN                     C:/CCStudio_v3.3/bios_5_31_02/packages/ti/bios/lib/bios.a64e
IDL_A_TABBEG                     C:/CCStudio_v3.3/bios_5_31_02/packages/ti/bios/lib/bios.a64e
_CLK_start  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IRAM$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IRAM$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TSK_VCREATEFXN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TSK_VDELETEFXN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GBL_stackbeg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GBL_stackend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HWI_A_VECS  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__MPC_init  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LNK_dspFrameRequestMask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CLK_F_is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LNK_F_dataPump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TSK_VEXITFXN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_RTDX_Po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_CLK_sto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LNK_dspFrameReadyMask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_trac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ld1.obj
_SYS_PUTCBEG                     C:/CCStudio_v3.3/bios_5_31_02/packages/ti/bios/lib/bios.a64e
_SYS_PUTCEND                     C:/CCStudio_v3.3/bios_5_31_02/packages/ti/bios/lib/bios.a64e
CLK_F_itime                      C:/CCStudio_v3.3/bios_5_31_02/packages/ti/bios/lib/bios.a64e
_KNL_sw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:/CCStudio_v3.3/bios_5_31_02/packages/ti/bios/lib/bios.a64e
_HWI_STKTOP                      C:/CCStudio_v3.3/bios_5_31_02/packages/ti/bios/lib/bios.a64e
_HWI_STKBOTTOM                   C:/CCStudio_v3.3/bios_5_31_02/packages/ti/bios/lib/bios.a64e
__register_lock                  C:/CCStudio_v3.3/bios_5_31_02/packages/ti/bios/lib/bios.a64e
__register_unlock                C:/CCStudio_v3.3/bios_5_31_02/packages/ti/bios/lib/bios.a64e
_CLK_iti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C:/CCStudio_v3.3/bios_5_31_02/packages/ti/bios/lib/bios.a64e
CLK_F_gethtime                   C:/CCStudio_v3.3/bios_5_31_02/packages/ti/bios/lib/bios.a64e
>>   error: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- './Debug/HelloWorld.out' not built

>> Compilation failure

Build Complete,
  2 Errors, 0 Warnings, 0 Remarks.

楼主:
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,工程中的cmd文件时自己写的,将自己写的cmd文件替换成BIOS配置时自动生成的*cfg.cmd文件后,连接出现:
[Linking...] "C:\CCStudio_v3.3\C6000\cgtools\bin\cl6x" -@"Debug.lkf"
<Linking>

undefin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irst referenced
symbo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 file
--------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---------
__MPC_init                       C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Experiments\\hello\\Debug\\hellowordcfg.obj
>>   error: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- './Debug/HelloWorld.out' not built

>> Compilation failure

Build Complete,
  2 Errors, 0 Warnings, 0 Remarks.
请教各位大神,这是什么原因?按理来说,link自动生成的cmd文件,链接应该没问题的

楼主:
出现问题的原因是:cmd文件不完善等各种原因,还在探索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出现问题的原因是:cmd文件不完善等各种原因,还在探索。

不行先找个例程跑跑  然后用哪个cmd  再慢慢修改

网友C:
先按版主的试试,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。
1.先把LIB文件加入
2.程序有语法错误,一个个排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