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
51单片机double怎么只有8位有效数字?

楼主(2014-03-1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是用 f% 输出仿真的吧

网友B:
呵呵,注意检查程序,变量在各处是否格式一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用 f% 输出仿真的吧

用的keil仿真,赋值后直接查看a的值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呵呵,注意检查程序,变量在各处是否格式一致

你试过51的double没,是不是不止八位有效数字

网友C:
KEIL的C15 double是4个字节的,还是单精度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你试过51的double没,是不是不止八位有效数字

可以用sizeof(double)看一下

网友D:
C51的double和float都是4字节的,有效数字为2^23,即7位十进制,不支持双精度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