遥控接收头并联

楼主(2014-03-13):
为扩大遥控接收的接收角度,能不能把两个遥控接收头背对背并联一起
普通使用环境,接收10M内,干扰大不大?
电路可以如何优化吗?

再问:遥控接收头的封装有很多种,有圆点,圆球,鼻梁型,草帽头等等封装
这些有什么参数上区别没有?哪种角度大接收远?

网友A:
红外传感器是否可以直接并联,要看输出管脚的特性。
否则,外边得加线与电路。

网友A:
有些是推挽输出,不能并联,有些是三极管集电极输出,可以并联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些是推挽输出,不能并联,有些是三极管集电极输出,可以并联。

谢谢,查过规格,常用的遥控接收头应该都是集电极输出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