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单相桥式半控整流电路板

楼主(2014-03-13):
单相桥式半控整流电路板一个电路,不知道为什么,R1和V7在发热……想问什么原因,灯可以亮,但是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。

楼主:
再说一下,上面都是1/8功率的电阻

网友A:
功率不够就发热了,长时间就烧了。
有时不亮,没触发导通呗

网友B:
估计画错了

R4可也大得太过分了吧,不是也画错了吧

网友C:
如果真是这图 估计一上闸就跳了

网友D:
R1和V7在发热……试着降低36V电压。这电路还不如用双向可控硅方便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R4跟V5不該相連接。

是啊,图画错了,R4和V5是分开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估计画错了

是啊,图画错了,R4和V5是分开的,你的是对的,但是我电路没联错,就是V7和R1以发热。还有,老师给的图上面是R4还是用300K的,我现在用的还不是很大,为什么会发就是V7和R1以发热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R1和V7在发热……试着降低36V电压。这电路还不如用双向可控硅方便

是啊,图画错了,R4和V5是分开的,为什么会发就是V7和R1以发热……功率应该可以吧

网友B:
你用1/16w可能就不热了,R4你用300兆也行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灯可以亮,但是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-------------V7至少并联个电容作电源濾波。V7几伏特?
R1和V7在发热--- ...

1.唯不可“V7并电容”,那样将不会“周波触发”了
2.R4取值当在百欧级,180k估计都不会有“震荡所需之负阻特性”了
3.R1的阻值和功率都偏小,尤其功率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.唯不可“V7并电容”,那样将不会“周波触发”了
2.R4取值当在百欧级,180k估计都不会有“震荡所需之负 ...

R1的阻值和功率都偏小。。。哪功率多少可以1/2W可以了吧

算呐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用1/16w可能就不热了,R4你用300兆也行?

我现在用的是1/4W,比你说的要大,但是不审热,原图上R4是用300K的,这图是更改过才用180K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现在用的是1/4W,比你说的要大,但是不审热,原图上R4是用300K的,这图是更改过才用180K ...

我说的反话;P
再说一下,上面都是1/8功率的电阻

180k肯定大了成百上千倍,没经验也不长眼神儿,14楼
R4取值当在百欧级,180k估计都不会有“震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