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画板] 求最佳恒流源设计!

楼主(2014-03-13):
大牛们好!我最近想设计一个恒流源,只需要mA级别(1-5mA)的恒流输出就行,但是输出交流的频率需要在100Hz到2MHz之间变化,大牛们能给小弟点参考电路和设计经验么?

我来做spice仿真,给大家贴结果,等做完了板子贴实验~~

网友A:
先学会把问题说清楚。恒流源就是直流输出,怎么又输出交流呢?
还是电流输出型的交流输出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学会把问题说清楚。恒流源就是直流输出,怎么又输出交流呢?
还是电流输出型的交流输出呢? ...

额,是指无论负载电阻怎样变化,输出电流的驱动能力都不变,电流值跟设定电压变化模式一样。

可能跟你说的电流输出型的交流输出是类似的,不好意思啊,第一次改做硬件很多地方不明确。

网友B:
还是不明白lz意思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是不明白lz意思。

就是设计一个恒流源,输出电流随输入电压变化(1K-1MHz),具备较强的带负载能力。

网友B:
交流恒流源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