系统自定义总线的可靠性问题

楼主(2014-03-13):
   大侠们,
      设计了一个系统,用MCU做的。分为主机和从机,自己定义了内部总线,不知道可靠性怎么样(以前有过类似的试验,可靠性不怎么样,当然以前很菜,现在进了一点点步。)大致总线描述如下:
    系统分为地址线,数据线,控制线和中断线。
    主机发送地址和数据信号,从机查询地址判断是否是针对本从机的命令,若是便接受数据,否则不管。
    从机查询到地址是属于本机后开始接受数据。数据需要多次接受,因此主机每次数据准备好后便置位数据准备好位,从机查询该位后开始接受数据。
    从机数据接收数据后,置位数据接受好位,主机查询该位后发送新的数据。
    问题:以这样的查询方式进行主机和从机的数据交往,而且速度比较快,可靠性怎么样?
              标志位只有一位,是否会引起电平的误触发呢?
              没搞过相关的东西,所有上来请教一下大侠们!
             十分感谢啊!

网友A:
有点冷门的问题。。。

网友B:
搞单片机或数字电路的,应该是小儿科问题,到相关版面发帖。

楼主(点评):
要是版主大人看到希望能转到其他版块。。。

网友C:
用现成的通信总线不行吗?
UART I2C 甚至SPI都可以,定义下数据格式就行?
为何要费力的去自己定义数据总线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现成的通信总线不行吗?
UART I2C 甚至SPI都可以,定义下数据格式就行?
为何要费力的去自己定义数据总线 ...

考虑速度,通信宽度问题,没办法自己定义。

网友B:
我手头有块米国产的电源/控制板,主要由单片机和开关电源组成,好复杂哇,RS232,RJ45等等,许多类型接口。DC-DC也类型也全,升降压,推晚的,要啥有啥。

做硬件的也不简单。

楼主(点评):
我做个系统,硬件一手来,水平又有限,周期长啊。

楼主(点评):
软硬一起做。。。。。

网友D:
再加上数据的校验(校验和或CRC),电平误触发后靠检验识别,然后重发

网友E:
建议你用通用的总线形式。
如果是板级用SPI等。
不同系统间,高速通讯有SSI,Profibus,profinet等

楼主(点评):
多谢大侠啊。目前而言,只能自己定义个总线,外部总线理解要花时间,主机从机代码都得用C写,确实麻烦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再加上数据的校验(校验和或CRC),电平误触发后靠检验识别,然后重发

我也在想,加入电平触发后再延时检测是否确定真有触发。延时多长呢?想想最多10uS级别,但估计这个延时不够,延时长了系统消耗大,时间宝贵,延时短了似乎没什么用。。。。
或许应该引入奇偶校验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