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D40106的驱动问题

楼主:
请问,在5V电源下,CD40106单门最大允许输出电流是多少?手册上只说了最小输出电流0.51mA和典型输出电流0.88mA,以及最大功耗500mW, 而单门最大允许输出电流却未有提及,不知应当如何处理?

网友A(2014-03-13):
HEF40106手册上面10mA.

楼主:
我问的是CD40106,和HEF40106还是有区别的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问的是CD40106,和HEF40106还是有区别的。

cmos电路只能干些电压类的逻辑活,那些电流类的力气活留给双极型电路干吧.哈哈,想从cmos电路里钻孔子显然是不明智的.不建议你这么设计产品.
cd40106极限电流也是10mA.实在想用,可用2~3个单元输出并联.这种方法倒是常见的.

楼主:
我需要的正是10mA,为了留足裕量,看来要用3个串分别与门串联后再并联输出驱动其它电路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问的是CD40106,和HEF40106还是有区别的。

CD40106查不到这个参数,HEF40106和它是兼容的,可以直接用HEF40106,采购没有问题。

仔细比较了CD40106和HEF40106的电参数,差别很小,这是同一个东西生产厂家不同,用10mA
作为CD40106的单门最大允许输出电流应该是可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