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STM32驱动GPIB和其他仪器通信,驱动程序编写难度怎么样?

楼主(2014-03-13):
高手们,
   想用STM32来驱动GPIB,对其他仪器控制,难度怎么样?
   请懂GPIB得大侠们发表意见,指点!
   谢谢啊!

楼主:
自己顶下,看样子这个比较冷门,很少人做。时刻关注高手出现。

网友A:
高手不敢当, 就编程角度看, STM32 的设备复杂, 要看的资料比较多, 编程当然复杂了.
另外, STM32 的设备功能强大, 应该能够更好地实现控制各种设备, 通信和时序的要求.
不过, GPIB 这个东西有 8 条数据线、5 条控制线和 3 条握手线, 数据谈吐量不小, 对处理的单片机要求不低. 可以评估一下再确定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高手不敢当, 就编程角度看, STM32 的设备复杂, 要看的资料比较多, 编程当然复杂了.
另外, STM32 的设备功能 ...

多谢啊,
   现在主板用的STM32,而与之配套的机械部分由时候要用GPIB通信,没办法。。。。。麻烦事情。

网友A:
与之配套的机械部分由时候要用GPIB通信, 通信最大速率是多少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与之配套的机械部分由时候要用GPIB通信, 通信最大速率是多少?

通信速率倒是要求不高,因为传输的数据量不大。但坑爹的是这个必须用这个接口。

网友B(2019-09-19):
论坛上关于GPIB的帖子不多啊。。。现在遇到一个项目也是必须上GPIB口,,挺坑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