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RM7] ZLG的LPC2200开发板进不了irq中断

楼主(2014-03-13):
在启动文件里把CPSR的中断位使能了,main函数里把VIC也都设置好了,用定时器产生中断,仿真器看程序中断都被激活了,但就是进不了中断程序。。新手,用的是IAR环境。

中断程序及中断初始化程序如下:
#define          BEEPCON        0x00000080                /* P0.7引脚控制B1,低电平蜂鸣 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:IRQ_Time0()
* 功能: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,取反BEEPCON控制口。
* 入口参数:无
* 出口参数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pragma vector = 0x18
__irq void IRQ_Time0(void)
{ if( (IO0SET&BEEPCON) == 0 ) IO0SET = BEEPCON;
     else  IO0CLR = BEEPCON;

   T0IR = 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清除中断标志
   VICVectAddr 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通知VIC中断处理结束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:Time0Init()
* 功能:初始化定时器0,定时时间为1S,并使能中断。
* 入口参数:无
* 出口参数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 Time0Init(void)
{   /* Fcclk = Fosc*4 = 11.0592MHz*4 = 44.2368MHz
           Fpclk = Fcclk/4 = 44.2368MHz/4 = 11.0592MHz
        */
        T0PR = 99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定时器0分频为100分频,得110592Hz
        T0MCR = 0x0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匹配通道0匹配中断并复位T0TC
        T0MR0 = 11059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比较值(1S定时值)
        T0TCR = 0x0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启动并复位T0TC
        T0TCR = 0x01;

        /* 设置定时器0中断IRQ */
        VICIntSelect 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所有中断通道设置为IRQ中断
        VICVectCntl0 = 0x2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定时器0中断通道分配最高优先级(向量控制器0)
        VICVectAddr0 = (uint32)IRQ_Time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中断服务程序地址向量
        VICIntEnable = 0x000000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使能定时器0中断
}
主程序如下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:main()
* 功能:初始化I/O及定时器,然后等待中断。
* 说明:在STARTUP.S文件中使能IRQ中断(清零CPSR中的I位)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int  main(void)
{  PINSEL0 = 0x000000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管脚连接GPIO
   IO0DIR = BEEPCO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I/O为输出
   IO0SET = BEEPCON;
   Time0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初始化定时器0及使能中断
     while(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等待定时器0中断或定时器1匹配输出

   return(0);
}
启动文件里关于中断的一部分是这样写的:
;异常向量表

__vector:

;绝对跳转,跳转到相应的异常处理程序,PC总是指向当前指令的下两条指令的地址,即PC的值为当前指令的地址值加8个字节。
;所以LDR PC, [PC,#24]跳转到24+8=32字节后,第一行LDR PC, [PC,#24]就是跳转到__iar_program_start(相当于reset_handler)
    LDR     PC, [PC,#24]    ; Absolute jump can reach 4 GByte
    LDR     PC, [PC,#24]    ; Branch to undef_handler
    LDR     PC, [PC,#24]    ; Branch to swi_handler
    LDR     PC, [PC,#24]    ; Branch to prefetch_handler
    LDR     PC, [PC,#24]    ; Branch to data_handler
__vector_0x14:
    DC32    0               ; Reserved
    LDR     PC, [PC,#-0xff0] ; Branch to irq_handler
    LDR     PC, [PC,#24] ; Branch to fiq_handler
;DC32指的是定义32位的常量,同理还有DC16 DS32等数据类型
    DC32    __iar_program_start
    DC32   Undefined ; OS_CPU_ARM_ExceptUndefInstrHndlr
    DC32   SoftwareInterrupt ; OS_CPU_ARM_ExceptSwiHndlr
    DC32   PrefetchAbort ; OS_CPU_ARM_ExceptPrefetchAbortHndlr
    DC32   DataAbort ; OS_CPU_ARM_ExceptDataAbortHndlr
    DC32    0
    DC32   0 ; OS_CPU_ARM_ExceptIrqHndlr
    DC32   FIQ_Handler ; OS_CPU_ARM_ExceptFiqHndlr
;未定义指令
Undefined
        B       Undefined

;软中断
SoftwareInterrupt
        B       SoftwareInterrupt

;取指令中止
PrefetchAbort
        B       PrefetchAbort

;取数据中止
DataAbort
        B       DataAbort

;快速中断
FIQ_Handler
        STMFD   SP!, {R0-R3, LR}
        BL      FIQ_Exception
        LDMFD   SP!, {R0-R3, LR}
        SUBS    PC,  LR,  #4
用仿真看可以进到0x18那句IRQ中断语句上,但是就是进不了我写的那个开关蜂鸣器的中断程序。。求助各位大神TAT

网友A:
参考ZLG的开发板的例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参考ZLG的开发板的例程

例程是ADS下的。。我改成IAR下的不知道为什么用不了。觉得是自己中断函数写法的问题,但是查了资料好像也不知道哪里出问题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