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AVR 定时器1设置PWM波形 输出问题

楼主(2014-03-13):
输出是在PORT里面看吗,为什么我看PORT没有反应,而PIN对应变化

        DDRB  |= BIT(2);

        TCCR1A = 0xA3;
        TCCR1B = 0x1b;

        OCR1A =0xFFFF;
        OCR1B =0x7FFF;
这是我的程序
为什么PORT的值为0,但是在proteus上仿真接上LED,LED在闪烁

网友A:
哪个芯片?

网友B:
用的什么mcu,不知道你的寄存器设置对了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