焊点异常确认

楼主(2014-03-13):
在返修品中发现如附件所示的焊点(在在焊点上发现有裂纹,在其他的焊盘上有出现针孔),生产日期为13年7月份左右,由于返修,显微镜下看到器件焊点异常,目前不知焊点不良的形成原因及形成时间,请各位大侠看看,帮小弟分析一下,谢谢!

网友A:
焊接温度曲线没有调好.
图片看不清,不好分析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焊接温度曲线没有调好.
图片看不清,不好分析

如果温度过高会产生这种问题吗?

网友B:
温度过高不会吧。
我猜的

网友C:
可能是无铅焊锡配方的问题,针孔可能是有杂质吧

网友D:
显然焊接工艺或焊料有问题,在相关环节查找吧。

网友E:
环境恶劣,热胀冷缩出现裂纹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能是无铅焊锡配方的问题,针孔可能是有杂质吧

这个是锡63铅37的焊料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环境恶劣,热胀冷缩出现裂纹?

也有可能,由于前期没有发觉焊点是否异常,焊点疲劳成这样,真的少见,产品只生产了半年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温度过高不会吧。
我猜的

有铅工艺,最高温230摄氏度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关注,帮顶

谢谢!需要更多人来解决问题哈!

网友G:
引用 网友D:
显然焊接工艺或焊料有问题,在相关环节查找吧。

我顶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我顶

如果温度过高,会不会出现回流后就有裂纹呢?有没有遇到过,期盼回复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如果温度过高,会不会出现回流后就有裂纹呢?有没有遇到过,期盼回复

我们在做可焊性测试时没有碰到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我们在做可焊性测试时没有碰到过

谢谢!我觉得针孔可能是焊接过程中造成的,但是有裂纹的话可能是过程应力造成,我们的这批次的板为小批量,改造过多次,拆装过差不多十次,板的应力较大,会不会有所影响?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谢谢!我觉得针孔可能是焊接过程中造成的,但是有裂纹的话可能是过程应力造成,我们的这批次的板为小批量 ...

这个我不知道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这个我不知道。

Thank you all the same!

网友H:
请问,返修是因为这个情况造成的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请问,返修是因为这个情况造成的么?

返修是由于板上有一颗磁珠裂了,磁珠上也有空洞,但可能磁珠是撞到的。如附件所示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请问,返修是因为这个情况造成的么?

如附件所示,是有颗磁珠可能撞坏,但是表面也有针孔

网友I:
貌似是焊料的问题,没问问使用环境吗??

铝骤冷的话会这样,不知道焊锡会不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貌似是焊料的问题,没问问使用环境吗??

铝骤冷的话会这样,不知道焊锡会不会。 ...

只做过几次温循-5--+55°,还有还有其他通电测量,用于基站房间内,我也觉得不过焊点在回流时好的话,焊点估计也不会那么容易损坏,请在确认,谢谢!

网友J:
与焊锡质量有很大关系,焊接温度估计关系不大

网友K:
感觉助焊剂少了。

网友L:
是不是冷却速度过快造成的裂纹啊!供参考。仔细查看一下温度曲线是否与锡膏特性相符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