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
PIC单片机驱动5110的问题

楼主(2014-03-13):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函数名称:LCD_write_string
函数功能:显示字符串,可以中英文同时显示
输入参数:x 横坐标(列)
          y 纵坐标(行)
    *s 需要显示的字符串
编写日期:20120525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CD_write_string(unsigned char x, unsigned char y, unsigned char *s)
{
unsigned char l=0;
while(*s)
{
  if( *s < 0x80)
  {
   LCD_write_char(x+l,y,*s);
   s++;l++;
  }
  else
  {
   LCD_write_hanzi(x+l,y,(unsigned char*)s);
   s+=2;l+=2;
  }
}
}
就是上面这段程序,在51里面好用,在PIC里为什么不好用呢?
我调用时这样:
LCD_write_string(0,0,"123");
请高手指教,谢谢!

楼主:
高手支招啊!

网友A:
最近小弟也在用5110的LCM~
好奇問一下~如何不好用?

楼主:
不是5110不好用,是51里的程序好用,PIC里的程序不好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