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inetis] 【经验分享】KL系列在CW中定义常量到指定的flash位置

楼主(2014-03-13):
KL系列在CW中定义常量到指定的flash位置
    鉴于有些网友在使用KL系列的时候遇到了常量定义到指定flash位置的问题,所以这里专门分享一贴供需要的网友参考。
    KL系列将常量定义到指定的flash位置和飞思卡尔8位的定义方式有所不同,并不是直接使用例如:const int a @0x1000=0; 这样类型的语句能够解决。
   首先需要开辟一个块用于存储自定义常量,然后才可以直接写入。
下面以KL25为例,讲解具体的操作方法。
第一步: .ld文件中的memory中开辟一个段,定义起始地址以及长度。
如下图:
起始地址为0x0001E000, 长度为8k。具体的地址以及长度,根据用户自己的需要定义。
关于.ld文件,可以到工程的Project_SettingsLinker_Files中找到。
第二步:定义具体的输出段情况,如下图:

关于.ld的脚本意思,可以参看附件中的 PDF文档,在第3章有讲解具体的脚本含义。
第三步:在主程序中定义期望的常量。
例如定义:
__attribute__((section (".romsymbols"))) char test[4] ={0x55,0xAA,0x55,0xaa};
第四步:测试结果
可以看到,仿真后在0X0001E000地址开始,看到定义好的数据,完成了常量在flash中指定位置的定义。
本例程的测试代码在附件中,大家需要可以参考。

网友A:
感谢楼主分享
支持一下
希望大家多多参与进来,分享自己的经验

楼主(2014-04-21):
这篇文档对需要在flash中开辟一块作为data区的网友还是很有帮助的。
希望大家支持,如果大家在使用的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,都可以和本人联系。

网友B:
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!

不客气,我待会有空要把我们的经验贴都整理好放到资料大本营中,这样你们找起来就比较方便了。

网友A(2014-06-09):
引用 网友C:
看看先。!!!!!!!!!!!!!!!

更多【经验分享】类帖可以关注 飞思卡尔论坛支持小组【经验分享】总汇

网友D(2014-07-12):
这个是在CW里面的配置,在IAR里面的配置是一样的吗?我这边是用PE生产一些相关底层接口文件,然后放到IAR里面进行编译链接。不知道方法是否适合在IAR中使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是在CW里面的配置,在IAR里面的配置是一样的吗?我这边是用PE生产一些相关底层接口文件,然后放到IAR里 ...

如果是PE导IAR,那你直接就在PE中改好后再导IAR,应该是一样的。
关于单独的IAR如何分配,我马上也会出一个类似的经验分享。

网友E(2014-08-27):
谢谢楼主分享,很有的资料!

网友F(2014-10-11):
这个有时候很有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感谢分享!!!!

不客气,更多中文资料,请到kinetis资料大本营;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649582-1-1.html
如果实际使用中遇到问题,欢迎发帖交流。

网友H(2015-01-01):
.ld还不是很清楚,学习!:)

网友I:
谢谢楼主,受益匪浅

网友J(2015-03-21):
我是来学习的.谢谢分享

网友K(2015-04-23):
引用 楼主:
这篇文档对需要在flash中开辟一块作为data区的网友还是很有帮助的。
希望大家支持,如果大家在使用的过程中 ...

有没有试过,将一个函数编译在指定地址。我试着用这个方法把main函数编译到了指定地址0x8020000看hex文件也确实编译到了那个地址,但是main函数中定义的一个字符串变量,这个变量的初始值确没有编译在这个地址以后的位置

网友L(2015-07-30):
飞思卡尔支持openocd吗

网友M:
真心有用啊

网友N:
在使用STM32单片机时,使用GCC或者eclipse基本会遇到一样的问题,赞!

网友O(2015-10-11):
真是不错,正找呢,就发现了楼主的帖子,先谢谢!

网友O:
你好,最近刚刚接触frescale的芯片,对开发环境也不是很熟悉,但是有个项目又比较急,想请问个问题,在kds中如何查看memory数据,请指教,学习!

网友O:
楼主你好,我按照你的方法把常量放到了指定位置。但是我的需求是当需要改动的时候,就直接给这个地址写入数据,那样上电就不用读取,而是直接使用了,可是经过反复测试,用__attribute__声明过以后,包含常量存放地址的那个sector就不能被擦除和写入了,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?

网友P(2016-01-08):
正要用,多谢

网友Q:
我是编程了完了,然后发一个指令去指定存储flash指定的位置,怎么实现不了?

网友R(2016-05-06):
KEEP 怎么用
若要获取特定SECTION段的基地址以及其长度怎么获取, IAR 中使用 —section_begin , __section_end,但是CW中没找到想用的用法

网友S(2016-08-26):
。ld文件应用很有帮助

网友T(2016-11-21):
万分感谢,刚好需要一份相关的资料

网友U(2016-12-28):
还有指定函数地址说明吗

网友V(2017-02-21):
codewarrior 5.1关于power PC的也想用同样方法固定到片外的SPI Flash,但貌似lcf文件中和上边描述不一样,楼主有弄过这部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