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 串口接收丢失数据

楼主(2014-03-13):
我用的是PIC16f77,在串口调试助手上可以正常发送和接收,跟屏通信的时候,发送数据都是正常的,就是在接受屏返回的数据时经常会出错,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?波特率是115200的,接收采用中断的,在接收时一般用什么思路可能不容出现数据丢失?屏用跟助手也是正常通信的

网友A:
降低波特率试下。

网友B:
能说的详细点不

网友C:
1、波特率太高容易丢失字节
2、查看通信时序是否有问题

楼主:
波特率改低,问题解决了,谢谢各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