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请教一个极端的IAP升级问题,求牛人

楼主(2014-03-13):
一个APP的main是一个while(1); 可以用IAP的方式把APP替换掉吗?APP里没开中断。
int main()
{
     while(1)
     {
          Flag=1;
     }
}
求牛人!

网友A:
我不是牛人,不明白你的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不是牛人,不明白你的问题。

就是想把死循环用IAP升级的方式给替换掉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就是想把死循环用IAP升级的方式给替换掉。

IAP升级与APP无关,APP开没开中断不影响IAP。

网友:
。。。语文不过关呀,我没听懂。。。

网友B:
如果单片机正在运行这个程序,是没有办法替换掉的,除非外部加个单片机来烧写它

网友C:
我明白你的意思,你是想在别人的while循环里插入你的代码,理论上是可以的,但有几点注意
1.    while(1)翻译成汇编后就是一条跳转指令,可以跳到你的函数里,但指令字长得够.
2.    flah烧写入后是可以加锁的,如果加锁比较严密就没戏了.
3.    随便加入的代码可能破坏整体性能,不能整体调试可能有意外的状况出现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