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]
外扩实验,报错,没想明白,请大家指点下

楼主(2014-03-13):
TE, ce, ST, CD, LCD

我是在例程的基础上,在进行了简单的扩展,完整代码如下,但是编译出现如下错误
"sw8.c", line 24: warning: nested comment is not allowed
"sw8.c", line 200: error: declaration may not appear after executable statement in block  // 查了下,是说在可执行语句前,变量声明应该在函数的前面,但是
我的声明全部在main()前,应该不会出错啊?不知道这个错误到底是指什么??
"sw8.c", line 200: error: expected a "}"// 括号的数量是对的,但还显示缺括号??
"sw8.c", line 286: error: declaration may not appear after executable statement in block
"sw8.c", line 287: error: expected a ";" //找不出哪里缺分号??
"sw8.c", line 330: warning: nested comment is not allowed
At end of source: warning: parsing restarts here after previous syntax error
At end of source: error: expected a "}"
At end of source: warning: missing return statement at end of non-void function "SW_detect"
At end of source: error: expected a "}"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       Module Name:                    BUTT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
**        Author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T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
**        Version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.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
**        CreateDate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8-8-10                   **
**        Description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
**        Remark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
**        Revision History:                2008-8-10                   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       实验目的:通过学习本实验来掌握按键的处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
**        实验说明:通过读取按键端口的数值,来判断哪个按键按下,K1~K8按下  **
**                 分别对应数据1,2,4,8,16,32,64,128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
**        实验结果:将按下的键码通过数码管显示出来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拓展部分:按下相应的键,显示对应的数字,并且对应的led闪烁,液晶显示,
**        当再次按下原来的按键时,同时led和数码关闭,液晶显示        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#include <csl.h>
#include <csl_pll.h>
#include <csl_emif.h>
#include <csl_chip.h>
#include <stdio.h>

/*宏定义模块:寄存器映射*/
#define DATA_DIR         (*((unsigned int *)0x200000))
#define LCD_REG          (*((unsigned int *)0x200003))

#define USE_SW           (*((unsigned int *)0x200005))
#define LCD_DATA         (*((unsigned int *)0x200006))
#define led8             (*((unsigned int *)0x200001))
#define DIG_DATA         (*((unsigned int *)0x200002))
#define buzzer           (*((unsigned int *)0x200004))
#define comm 0
#define dat  1

/*待显示字符、数字*/
unsigned char str1[]={"key pressed! "};
unsigned char str2[]={"key pressed again!"};
Uint16        Code[]={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,0x3f};
Uint16  Num_led[]={0x01,0x02,0x04,0x08,0x10,0x20,0x40,0x80};
int temp,k_count,k_detect,i,n;

/*函数声明*/
void LCD1602_initial(void);
void wr_lcd(unsigned char dat_comm, unsigned int content);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nDelay);
void delaynum(unsigned int d_time);
int SW_detect(void);
void LED_light(int m);
void LCD1602_fp_display(void);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d_time);
void LCD1602_ap_display(void);

/*锁相环的设置*/
PLL_Config  myConfig      = {
  0,                   //IAI: the PLL locks using the same process that was underway
                      //before the idle mode was entered
  1,                 //IOB: If the PLL indicates a break in the phase lock,
                    //it switches to its bypass mode and restarts the PLL phase-locking
                   //sequence
  12,             //PLL multiply value; multiply 12 times
  2              //Divide by 2 PLL divide value; it can be either PLL divide value
                //(when PLL is enabled), or Bypass-mode divide value
               //(PLL in bypass mode, if PLL multiply value is set to 1)
};

/*SDRAM的EMIF设置*/
EMIF_Config emiffig = {
  0x221,            //EGCR  : the MEMFREQ = 00,the clock for the memory is equal to cpu frequenc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the WPE = 0 ,forbiden the writing posting when we debug the EMIF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the MEMCEN = 1,the memory clock is reflected on the CLKMEM p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the NOHOLD = 1,HOLD requests are not recognized by the EMIF
  0xFFFF,        //EMI_RST: any write to this register resets the EMIF state machine

  0x1fff,        //CE3_1: 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1
  0x00ff,        //CE3_2: 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2
  0x00ff,        //CE3_3: 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3

  0x1fff,        //CE1_1: 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1
            //        Asynchronous, 16Bit
  0x00ff,        //CE1_2: 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2
  0x00ff,        //CE1_3: 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3

  0x1FFF,        //CE2_1: 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1
            //        Asynchronous, 16Bit
  0xFFFF,        //CE2_2: 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2
  0x00FF,        //CE2_3: 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3

  0x1fff,        //CE3_1: 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1
  0x00ff,        //CE3_2: 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2
  0x00ff,        //CE3_3: 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3

  0x2911,   //SDC1:   SDRAM control register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TRC = 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SDSIZE = 0;SDWID = 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RFEN =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TRCD = 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TRP  = 2
  0x0410,        //SDPER : SDRAM period registe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7ns *4096
  0x07FF,    //SDINIT: SDRAM initialization registe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any write to this register to init the all CE spaces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do it after hardware reset or power up the C55x device
  0x0131        //SDC2:          SDRAM control register 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SDACC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TMRD = 0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TRAS = 010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TACTV2ACTV = 0001;
  };

main()
{
    //int temp,k_count,k_detect,i,n;

        /*初始化CSL库*/
    CSL_init();

    /*EMIF为全EMIF接口*/
    CHIP_RSET(XBSR,0x0a01);

    /*设置系统的运行速度为48MHz*/
    PLL_config(&myConfig);

    /*初始化DSP的EMIF*/
    EMIF_config(&emiffig);

    LCD1602_initial( );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        SW_detect( );
 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DIG_DATA=Code[i-1];
                 LED_light(i);
             LCD1602_fp_display();
            /*是否按下原来的按键*/
             temp=USE_SW&0xff;
                 if(temp!=0x00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if(temp!=0x00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emp==k_detect)//按下的是原来的按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temp!=0x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USE_SW&0x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按键松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DIG_DATA=0x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ap_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}
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子模块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液晶初始化*/
void LCD1602_initial(  )
{
    wr_lcd(comm,0x01);
    wr_lcd(comm,0x38);
        wr_lcd(comm,0x0e);
        wr_lcd(comm,0x06);

}
/*写数据/命令*/
void  wr_lcd(unsigned char dat_comm, unsigned int content)
{
  //EN 高变低电平,液晶开始操作
  //RS 高电平为数据寄存器 低电平为指令寄存器
        Delay(40);
        if(dat_comm)          //写数据
        {
        LCD_REG=0x01;
        LCD_DATA=content;    //数据端口
        LCD_REG=0x03;  //en=0
    delaynum(80);
    LCD_REG=0x00;  //en=0
        }
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//写命令
        {
        LCD_REG=0x00;
        LCD_DATA=content;
    LCD_REG=0x02;       //rs==1  en==0   写指令端口
    delaynum(80);
    LCD_REG=0x00;  //en=0

        }
    Delay(100);
}
/*忙检测延时*/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nDelay)
{
        int ii,jj,kk=0;
        for ( ii=0;ii<nDelay;ii++ 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 ( jj=0;jj<1024;jj++ 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k++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*时序延时*/
void  delaynum(unsigned int d_time)
{
        while(d_time--);
}
/*首次按键检测*/
int SW_detect(void )
{
     temp=USE_SW&0xff;
     if(temp!=0x00)
     {
        Delay(20); //按键消抖
        if(temp!=0x00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k_count=temp;  //保存当前按键的值:用于计数和检测
            k_detect=temp;
            /***等待按键释放***/
            while(temp!=0x00)
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temp=USE_SW&0xff;
           }
         i=0;
         while(k_count!=0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k_count=k_count>>1;
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}           //转换为键码,1~8分别对应1,2,4,8,16,32,64,128
        }
     }
        return i;

}
/*灯闪烁*/
void LED_light(int m)
{
          led8=Num_led[m-1];
        Delay(500);
        led8=Num_led[m-1]&0x00;
        Delay(500);
}
/*液晶字符显示*/
void LCD1602_fp_display(void )
{
  wr_lcd(comm,0x80); //写入SDRAM显示的地址
  for(i=0;i<16;i++)
  {
     wr_lcd(dat,str1[i]);
         delay(200);
  }

}
/*相邻字符显示延时*/
void  delay(unsigned int d_time)
{
        while(d_time--);
}

/*再次按键液晶显示*/
void LCD1602_ap_display( )
{
  wr_lcd(comm,0xc0);
  for(i=0;i<16;i++)
  {
    wr_lcd(dat,str2[i]);
    delay(200);
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\
* End of lcd.c
\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网友A:
没看出来   先注释一部分慢慢排除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看出来   先注释一部分慢慢排除问题

问题已经排除了,应该是改动的次数多了。不过版主说的调试方法可以借鉴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