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CB] QFN28引脚底部带有散热孔,导入到PCB后散热孔变绿

楼主(2014-03-13):
如图所示,不连线时就出现绿色,连线后出现短路,在有的帖子中说修改Minimum solder mask sliver这里面的参数,但是用的Altium6.9规则里面没有这一项,该如何处理,望各位大神支招,谢谢!由于是新手没有积分,望各位大神理解!

网友A:
没有定义这个 引脚吧,这个脚在生成的库里面定义是29脚,但一般原理图没有这个脚,所以当成未连接脚,但看你的底层显然有铺铜,所以就是短路了,解决的办法是在原理图库定义29脚,并把它连接到你铺铜的那个网络(一般是GND)。

楼主(2014-04-27):
引用 网友A:
没有定义这个 引脚吧,这个脚在生成的库里面定义是29脚,但一般原理图没有这个脚,所以当成未连接脚,但看 ...

谢谢啊,已经解决了,自己重新画了一个封装,把里面的孔去掉就OK啦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