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编程] 大婶儿们快来瞅瞅,芯片内AD采样脉冲侧漏啦

楼主(2014-03-13):
用DSP2812的AD模块进行采样,用的ADCINA0跟ADCINB0通道,并发采。我用示波器测量进入DSP之前的信号,以下两张,一张是外界无目标信号,一第是外界有目标信号的情况,红线中间部分就是我的AD采样区间,那刚刚好的16对脉冲是啥情况?真是的采样脉冲侧漏了么??

楼主:
来人那,来看怪兽啊……

网友A:
有啥好奇怪的, 这是AD采集时采样保持器引起的噪声.
原因说明, 你的信号源阻抗太大, 建议增加运放.
这样的情况, 也说明 AD 采集结果会有问题.

网友B:
一般都会有,对于SAR结构的ADC建议使用一个低通滤波器,电容值选择比ADC输入电容几倍的容量,阻值尽量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啥好奇怪的, 这是AD采集时采样保持器引起的噪声.
原因说明, 你的信号源阻抗太大, 建议增加运放.
这样的 ...

嗯,是有考虑过这个情况。可是进DSP的AD之前用的就是运放TLV2772啊,求哥哥继续指导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啥好奇怪的, 这是AD采集时采样保持器引起的噪声.
原因说明, 你的信号源阻抗太大, 建议增加运放.
这样的 ...

而且,对于采样结果好像没什么影响。你看有没有可能是采集到真实值以后才拉低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般都会有,对于SAR结构的ADC建议使用一个低通滤波器,电容值选择比ADC输入电容几倍的容量,阻值尽量小。 ...

嗯,这是确实是没办法之后的办法!有一点儿可以接受,可相对来说,这回确实太大了,希望能找到原因

网友A:
看电路情况了, 是不是使用了输出电阻.
看看能否减小运放的输出阻抗, 或者换个运放.
查了一下, 这个运放的性能应该还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电路情况了, 是不是使用了输出电阻.
看看能否减小运放的输出阻抗, 或者换个运放.
查了一下, 这个运放的 ...

除了2772手册上的反馈用电路,没有多加输出电阻的。我再详细查查看能不能调下输出阻抗。多谢啦~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帮忙顶顶

万分感谢啊,现在对地加了个小电容,滤是滤掉了,可是信号整体受了不少影响,苦恼啊……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万分感谢啊,现在对地加了个小电容,滤是滤掉了,可是信号整体受了不少影响,苦恼啊…… ...

这种小信号一个电容过去  就会吃掉很多   想想看有没有其他好的办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种小信号一个电容过去  就会吃掉很多   想想看有没有其他好的办法

只有再看看前面的阻抗了,查查我前面用的2772的资料,很无力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