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码管使用问题

楼主(2014-03-13):
数码管一般情况下是要串联限流电阻使用。如果为了节省成本把限流电阻都去掉,可靠性如何?长期使用会不会出问题?怎样扫描控制才能在不串限流电阻的情况下实现可靠长期稳定工作?

网友A:
动态扫描 勉强可以
但是 估计长时间有IO 损坏的可能
这8个电阻你也省 你牛

网友B:
控制好数码管的供电电压

网友C:
假如LED的正向电压是3V,你5V的去供电,根据伏安特性曲线……

网友D:
可以,不过比较考你的电子基础和软件功夫。
数码管LED红色的压降是1.5~1.7V,绿色的1.8V左右。3V压降的是蓝光或白色LED。IO输出是MOSFET,不加限流电阻,则MOSFET进入饱和状态。

网友E:
限流电阻必须加,除非你的驱动器本身具有恒流特性。

楼主:
谢谢诸位的指点。因为之前看到别人有这么用过,而且也批量了,但是自己总感觉那样有风险,老板看别人这么用也想这么用,我想还是赶快劝阻他吧

网友D:
搞明白基本的东西,就可以知道是可以做到的,可靠性问题不大,但有一定的技术难度。但为省两粒四位贴片排阻的几分钱这么做,是否值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搞明白基本的东西,就可以知道是可以做到的,可靠性问题不大,但有一定的技术难度。但为省两粒四位贴片排阻 ...

恩,是啊。我也再仔细琢磨琢磨,万一老板非得要这么做我也好应付。

网友F:
数码管相当于LED,除非你驱动LED的电压跟LED的工作电压一样,比如2.0V,否则必须加限流

网友G:
为了省几个电阻,不值得,有质量成本风险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