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是如何死机的OR复位的?

楼主(2014-03-13):
    调试一个系统,示波器地线探头一夹上系统的GND,有时单片机咔嚓一下就挂了,或者复位了。不知道这是什么现象?
    示波器连接了大地,单片机用的是电脑的供电。
    估计是地线的干扰,但大致的模型是怎么样的呢?
    示波器一地线夹子一夹上,瞬间拉低了GND电位?但拉低好像也不会引发死机?
    只有6分了,全给了。谢谢啊!
   补充:示波器为三孔插座,电脑也是,并且在同一个插座上。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。

网友A:
检查电脑外壳和示波器夹子哪一个有漏电,漏电电压达到上百伏,弄死个MCU很轻松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检查电脑外壳和示波器夹子哪一个有漏电,漏电电压达到上百伏,弄死个MCU很轻松。 ...

大侠指的漏电指电脑或者示波器接地不良?否则稍微漏点电应该也会备导入大地。

网友C:
看看电脑是否可靠接地了吧,否则通过开关电源的安规电容能有100V+的感应电

或者直接上万用表去测,一头接示波器地,一头接单片机地

网友B(点评):
电脑三线接头,应该没问题,和示波器在同一个插座上。

网友D:
是不是你示波器的电源没有隔离好了,用的变压器,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

网友E:
单片机单独供电试试呢?
不用电脑的电...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大侠指的漏电指电脑或者示波器接地不良?否则稍微漏点电应该也会备导入大地。 ...

对,电脑或者示波器接地不良。

网友C:
电脑三线插头不代表插座也是,我家中就好几个插座没有地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