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封装] 请教:UFQFPN20封装 pin1 管脚焊盘的画法?

楼主(2014-03-13):
STM8L101FXU的封装为UFQFPN20,datasheet推荐的封装尺寸见附图一。

请教:
UFQFPN20封装中,pin1 管脚的焊盘怎么画?

自己试着画UFQFPN20封装,见附图二。
可是画到 pin1的焊盘时,不知道这个焊盘的形状如何画。
pin1焊盘的参数见附图三。
在尺寸和形状( size and shape )的选项中,焊盘的形状有:
round(圆形)、rectangular(矩形)、octagonal(八角形)、rounded rectangle(圆角矩形)四种,没有UFQFPN20封装中 pin1 管脚焊盘的形状。

请问,这个形状的焊盘怎么画?

谢谢!

附图一:

附图二:

附图三:

网友A:
把焊盘画小一点,然后用实心区域填充剩下的部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焊盘画小一点,然后用实心区域填充剩下的部分。

谢谢大哥,我也正有此意!还在犹豫中,你这么一说,我就吃了定心丸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焊盘画小一点,然后用实心区域填充剩下的部分。

OK了

网友B(2014-09-06):
这位大哥能不能共享一下这个封装?

网友C:
如果用allegro就方便了。

网友D:
在allegro中直接做flash就行了吧

网友E:
想问一下楼主里面的黄框是什么意思?是芯片大小吗?菜鸟一枚

网友F(2017-01-13):
楼主能共享一下这个封装吗,我也找了很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