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编程]
关于DSP28335 SPI通信问题

楼主(2014-03-1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无知的人飘过

网友B:
和多台从机通信,要有各自的片选。

网友C:
SPI与多存机通信不行吧    不像IIC有存的地址

网友C:
如果每个从的使能引脚都用IO口去控制  这样也可以实现分时通信
单工应该是可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和多台从机通信,要有各自的片选。

能同时通信吗?

网友D:
可以还是不可以,老衲掐指一算,呐,不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