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STM32F103上电初始到上电复位到执行程序,引脚IO的电平是如何

楼主(2014-03-13):
大侠们,
    我要用STM32的引脚控制继电器,板子上电程序运行后好控制,就是担心在上电的过程中出现坑爹的乱跳现象,把东西给烧了。
   1,STM32在上电前,很明显因为没有电,输出IO为低。
   2,STM32上电,引发上电复位,在复位完成过程中引脚电平会如何变化呢?----怕这里乱跳烧东西。
   3,STM32上电复位完成后开始执行内部FLASH的程序,这时候外部引脚电平跳变到程序中的目标电平了。
   问题:这个上电过程引脚到底如何跳变的呢?
       谢谢啊!

网友A:
STM32上电,引发上电复位,在复位完成过程中引脚电平会如何变化呢?
这个在手册上有明确的描述.
除了 SWD 的GPIO引脚外, 其他都是高阻.

刚学习不久,很多东西不懂啊。
多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