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AVR stidio 6编程12864中文液晶乱码

楼主(2014-03-13):
AVR Stidio 6对12864中文液晶编程写write_char(1,1,"系统设置"),出现汉字乱码,write_char(1,1,"setting"),写英文和字母显示正常,写中文就乱码,同样的程序在IAR中没有此问题,听说是汉字编码问题,AVR Studio 6 哪儿可以修改汉字编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或者google

能百度到我就不会在这里问了!

网友B:
我最近编的程序很正常啊,只是我是一个汉字一个写的

网友B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函数名:LCD12864_X_Y_Wrlte_Word_GB
*参  数:以LCD左上角为原点写字符(汉字)
*时  间:2014-03-03
*修  改:
*说  明:QCLCD12864B显示汉字函数或者字母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X取值为0—7,Y取值0—3*/
void LCD12864_X_Y_Wrlte_Word_GB( uint8_t X,uint8_t Y,const uint16_t Data )
{
        if (Y==0||Y==2)//第一和第三行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Y==0)//第一行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lte_Instruction(0X80+X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//第三行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lte_Instruction(0X88+X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Y==1)//第二行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lte_Instruction(0X90+X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//第四行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lte_Instruction(0X98+X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lte_Data((uint8_t)(Data>>8));//写入高字节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lte_Data((uint8_t)(Data));//写入低字节
}

使用的时候:
        LCD12864_X_Y_Wrlte_Word_GB(0,3,(uint16_t)'回')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