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] ADC DAM 两路采样,采样值有时准确,有时误差离谱

楼主(2014-03-13):
ADC, DM, DMA, IO, ni

#include "adc_driver.h"
#include "time_driver.h"
#define ADC1_DR_ADDRESS    ((uint32_t)0x40012458)
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[2][10];                    //采样数组,两路,每一路采样十次
float Battery_ADC,Photoactor_ADC,Photoactor_ADC1, Battery_ADC1;     实际 电压采样变量
/*
*  */
void ADC_DMA_Configuration(void)
{
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
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                  //1
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
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DMA1 configuration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/* Enable DMA1 clock */
  RCC_AHBPeriphClockCmd(RCC_AHBPeriph_DMA1, ENABLE);    //
  /* DMA1 channel1 configuration */
  DMA_DeInit(DMA1_Channel1);  //DAMͨµÀ³õʼ»¯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BaseAddr = ADC1_DR_ADDRESS;  //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BaseAddr = (uint32_t)&ADC_ConvertedValue;//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DIR = DMA_DIR_PeripheralSRC;               //´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BufferSize = N*M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Inc =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;  //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Inc = DMA_MemoryInc_Enable;          //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DataSize =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;  //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DataSize =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;  //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ode = DMA_Mode_Circular;     //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riority = DMA_Priority_High;  //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2M = DMA_M2M_Disable;        //
  DMA_Init(DMA1_Channel1, &DMA_InitStructure);        //

  /*----------------- ADC1 configuration with DMA enabled 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/* Enable the HSI oscillator */
  RCC_HSICmd(ENABL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/* Enable GPIOA clock */
  RCC_AHBPeriphClockCmd(RCC_AHBPeriph_GPIOA, ENABLE);  //3
  /* Configure PA.1 (ADC Channel1) in analog mode */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;     //4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N;  //5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NOPULL;
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  //
  /*Enable GPIOB clock */
RCC_AHBPeriphClockCmd(RCC_AHBPeriph_GPIOB, ENABLE);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=GPIO_Pin_15;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N;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NOPULL;
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/* Enable ADC1 clock */
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ADC1, ENABLE);//4
  /* ADC1 configuration *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ScanConvMode = ENABLE;      //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ContinuousConvMode =ENABLE; //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=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;  //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DataAlign = ADC_DataAlign_Right;  //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NbrOfConversion = 2;       //
  ADC_Init(ADC1, &ADC_InitStructure);

  /* ADC1 regular channel18 configuration */         //
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ADC_Channel_1, 1, ADC_SampleTime_384Cycles  ); //
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ADC_Channel_21 ,2,ADC_SampleTime_384Cycles  );
  /* Enable the request after last transfer for DMA Circular mode */
  ADC_DMARequestAfterLastTransferCmd(ADC1, ENABLE);

  /* Enable ADC1 DMA */
  ADC_DMACmd(ADC1, ENABLE);  //ʹÄÜADC_DAM
  /* Enable ADC1 */
  ADC_Cmd(ADC1, ENABLE);  //ʹÄÜADC
  /* Wait until the ADC1 is ready */
while(ADC_GetFlagStatus(ADC1, ADC_FLAG_ADONS) == RESET)
  {
  }
  /* Enable DMA1 channel1 */
  DMA_Cmd(DMA1_Channel1, ENABLE);
  /*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*/
  ADC_SoftwareStartConv(ADC1);
}

         /*»采样二进制转换成十进制函数*/
float GetVolt(float ADC_ConvertedValue)
  {
     return(float)(ADC_ConvertedValue*3.3/4096);
}

float sum_guang,sum_volt;       //平均电压变样
/   前5次光敏,电池电压数据总和函数
void  filter (void)
{       int count;
        for(count=0;count<N;count=count+2)
     {

             sum_volt=(float)ADC_ConvertedValue[0][count]+sum_volt;
        }

          for(count=1;count<N;count=count+2)
     {

             sum_guang+=(float)ADC_ConvertedValue[0][count];
        }

}
后五个光敏,电池电压数据总和函数
void  filter1 (void)
{        int count;

        for(count=0;count<N;count=count+2)
     {

             sum_volt+=(float)ADC_ConvertedValue[1][count];
        }

          for(count=1;count<N;count=count+2)
     {

             sum_guang+=(float)ADC_ConvertedValue[1][count];
        }
}
光敏,电池电压采样函数

void  sampling ()
{    float sum_guang1,sum_volt1;
     ADC_DMACmd(ADC1, ENABLE);
    ADC_DMA_Configuration();
   //Clock_Wait_10ms(1);
   while(DMA_GetFlagStatus(DMA1_FLAG_TC1)==RESET);
     ADC_Cmd(ADC1, DISABLE);
     ADC_DMACmd(ADC1, DISABLE);
   filter();
   filter1();
   // ADC_Cmd(ADC1, DISABLE);
     //ADC_DMACmd(ADC1, DISABLE);
  sum_guang1=sum_guang/10;
  sum_volt1=sum_volt/10;
     Battery_ADC= GetVolt(sum_volt1);
    Clock_Wait_10ms(1);
  Photoactor_ADC= GetVolt(sum_guang1);
  sum_guang=0;
  sum_volt=0;
  // while(Battery_ADC>3.5&Photoactor_ADC>4);
    //while(Battery_ADC<0.1&Photoactor_ADC<0.08);
   //Battery_ADC1=Battery_ADC;
  //Photoactor_ADC1= Photoactor_ADC;

}

求指点,我用KEIL设断点 发现读出的实际电压,有时准确,有时不准

网友A:
楼下神仙来回答

网友B:
有时准确,有时不准
这是最令人头痛的问题, 既然有调试器, 设法配合硬件捕捉一下, 到底怎么会不准的, 先确定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. ADC 的问题还是 DMA 的设置问题或者还是数据处理问题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