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新手入门] 关于陀螺仪与加速度传感器

楼主(2014-03-13):
楼主新人,准备看看三轴的加速度传感器和陀螺仪,然后又看到了MPU-6050(整合了陀螺仪和三轴加速度传感器),想向大家请教一下加速度传感器和陀螺仪的区别,以及MPU-6050与它们之间的区别。看了一些网友们列出来的,感觉不是很懂啊。

网友A:
陀螺仪是倾角传感器  人们用mpu6050主要是用他的dmp模块(自己百度dmp)

网友B(2014-09-11):
陀螺仪是侧角度用的,你全场转过了多少角度,可以精确的测量出来。而加速度计,主要是用来测加速度的,当然有可以根据加速度之转换成角度。但在运动情况下是用加速度计侧角度是非常不准确的,因为运动的物体会震动,震动会带来加速度的变化,这样使得测角度误差很大。因此加速度计只能测静态情况下的角度,而陀螺仪则不受此限制。两种传感器的设计原理决定了其应用场合。MEMS加速度计原理是一个类似中学物理所学的弹簧振子的结构,而陀螺仪是物体自旋转保持特定的角度指向原理(这块我描述的不是很清楚,细节未研究过)

网友C:
楼上解释的到位~

网友D:
传统陀螺仪是进动原理,旋转物体有保持姿态不变的趋势,用万向架支起一个高速转动的陀螺,然后测量支架之间的夹角
后来有光纤陀螺仪,利用2束对射的光相位差来测量

后来MEMS了,。。。咕咚咕咚讲不清了。。。。

网友E(2014-10-17):
引用 网友B:
陀螺仪是侧角度用的,你全场转过了多少角度,可以精确的测量出来。而加速度计,主要是用来测加速度的,当然 ...

加速度传感器不适合测运动物体,是因为震动吗?比如在X轴我拿着加速度传感器倾斜一定角度或沿X轴向前做减速运动,加速度传感器能分辨出来吗?

网友:
貌似好多人提到这个问题,飞行器上用MPU60的也不多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