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N总线如何加隔离器件?

楼主(2014-03-13):
请教给位大侠,如下几个问题:
1、新能源车中经常掉CAN,用示波器看CAN总线干扰很大,想加隔离器件,是否有效果?
2、我想用磁耦,那么这个磁耦放在哪里?是放在MCU与收发器之间 or 收发器与总线之间?
3、经过一定的了解,貌似要加在MCU与收发器之前,这样的话,我不能理解的是,通常收发器都是对CAN线信号处理过了,到RXD、TXD这一侧还需要隔离啥来?
4、麻烦搞过的,推荐一个IC型号?

先谢谢各位了。

网友A:
在MCU和CAN收发器之间通过加光耦构成的隔离电路,是实现总线上各节点的电气隔离。

网友B:
在TTL侧加光耦即可。不过车载系统对器件本身的品质要求很高,器件品质不达标,加光耦隔离也没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TTL侧加光耦即可。不过车载系统对器件本身的品质要求很高,器件品质不达标,加光耦隔离也没用。 ...

肯定是用汽车级的IC,就是不知道加这个隔离,到底又没哟效果,现在新能源车的干扰超大。

网友C:
如果信号存在干扰,首先需要查干扰源。光耦主要的作用是电气隔离,消除各个电源的耦合干扰。或者用低速光耦可以滤掉一些高频干扰。
所以需要看干扰是哪来的,是电源不行,还是导线受影响产生的.

网友D:
用这颗
搞个1W 隔离电源,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肯定是用汽车级的IC,就是不知道加这个隔离,到底又没哟效果,现在新能源车的干扰超大。 ...

加隔离,可以解决外部干扰对控制器的不良影响,但无助于CAN接口本身。如果是CAN接口本身因强干扰挂掉,加隔离是没有意义的,只能强化芯片本身来硬扛。

网友E(2018-07-05):
如果是CANH和CANL上信号受到干扰,导致收发器无法正常解析信号,这控制器和收发器之间加隔离是没有效果的。这种情况下只能找出干扰源并在干扰源处进行隔离。但是一般CANH和CANL信号类似差分信号,抗共模干扰能力是极强的,不容易出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