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串口发送接收的问题

楼主(2014-03-13):
    关于51单片机串口的发送和接收,上午的时候,程序可以正常的发送和接收数据,下午的时候,就不行了,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查看,单片机发送八个字节,调试助手只收到两个字节,还不正确,但是单步运行发送数据的话,调试助手可以正常收到数据,使用的是内部时钟,我想问一下,这个大概是哪方面造成的?

网友A:
检查电路焊接之类。

网友B:
程序无改动,只能是硬件问题,检查下有无损坏和虚焊。

网友C:
接触不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检查电路焊接之类。

换了一块板子,可以正常收发数据了,多谢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程序无改动,只能是硬件问题,检查下有无损坏和虚焊。

嗯,确实是板子的问题,是块旧板子,另外,我想问:这个板子的电源转换器(AC220V转DC5V)靠近串口走线,这个对数据收发影响大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接触不良

嗯,换了块板子,加了一个外部晶振,正常了~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嗯,确实是板子的问题,是块旧板子,另外,我想问:这个板子的电源转换器(AC220V转DC5V)靠近串口走线, ...

最好离电源远点,有干扰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最好离电源远点,有干扰

嗯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