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无线通信] nrf24l01无线模块 开始两次收到 再后来就收不到了

楼主(2014-03-13):
nrf24l01无线模块 开始两次收到 再后来就收不到了!

同样的程序,同样的硬件电路。其中有一块就是这样的。所以,推测是硬件问题。

但是也测不出什么问题来。有经验的前辈帮忙分析一下,nrf24l01无线模块对电源的参数有要求吗?比如纹波要小于一个范围?

我的电源芯片用HT7533,12V供电输入。当我用5V电源输入时,就没问题了。

网友A:
用示波器测一下3.3v纹波,只要不太大就行,要求不是很高。
上电后稍加延时,等无线模块稳定后再工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示波器测一下3.3v纹波,只要不太大就行,要求不是很高。
上电后稍加延时,等无线模块稳定后再工作。 ...

哇,谢谢前辈!我一上电就让他工作了,改一下先哈。:handshake

网友B:
感觉是环境干扰。你的两个电源在一起么。周围环境一样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感觉是环境干扰。你的两个电源在一起么。周围环境一样么。

电源在一起,周围环境一样。

试了楼上前辈的推断,延时了1秒钟。还是不行。

但是换了一片电路板上的稳压芯片就好了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电源在一起,周围环境一样。

试了楼上前辈的推断,延时了1秒钟。还是不行。

采用自动重发,自动应答没有,采用之后效果会好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采用自动重发,自动应答没有,采用之后效果会好些。

采用了

网友B:
示波器看下上电时候的电源波形,是不是在12V的时候有过冲。导致没有正常初始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示波器看下上电时候的电源波形,是不是在12V的时候有过冲。导致没有正常初始化。 ...

:handshake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示波器看下上电时候的电源波形,是不是在12V的时候有过冲。导致没有正常初始化。 ...

我这没有示波器。但是如果有过冲的话,怎么解决?

网友A:
你都延时1S了,上电过冲能有这么长时间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都延时1S了,上电过冲能有这么长时间么?

有道理,我这个LDO可能不太给力!我换个电流大点的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有道理,我这个LDO可能不太给力!我换个电流大点的。

你的板子需要多大电流,HT7533根据手册描述100ma电流还是可以支持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板子需要多大电流,HT7533根据手册描述100ma电流还是可以支持的。

有个3V继电器,应该功耗挺大的。我用MC34063供电,目前是OK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有个3V继电器,应该功耗挺大的。我用MC34063供电,目前是OK的

继电器耗电大。怎么都得几十毫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继电器耗电大。怎么都得几十毫安。

恩:handshak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