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3] 调用Debug调试,弹出“内存不能读”,确定后,keil退出。等

楼主(2014-03-13):
编写的程序,调用Debug调试弹出上面这个窗口,点击确定后,keil退出。但是用以前的老程序,没有这个提示。

网友A:
这个我也遇到过,一直以为是系统原因,在XP时有发生,在WIN7就没发生过,帮顶,期待正解出现

网友B:
初步判断, 是 Windows 里的调试 DLL 出问题了. 更新调试器的驱动软件试试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