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荷灵敏前放的问题

楼主(2014-03-13):
制作的电荷灵敏前放印制板遇到的震动就会有输出,谁知道是什么问题啊

网友A:
你有给它输入吗?比如导线之类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有给它输入吗?比如导线之类的

恩,对,有一根7cm左右的屏蔽电缆点解在输入口

网友A:
你把电缆去掉就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把电缆去掉就好了。

我去试试!谢谢了,不过那信号用什么方法输进去比较好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把电缆去掉就好了。

他这个涉及到的问题在哪里啊,还望不吝赐教

网友A:
要用特殊电缆,普通电缆内部摩擦会产生电荷。差不多20年前,我也做过类似的设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用特殊电缆,普通电缆内部摩擦会产生电荷。差不多20年前,我也做过类似的设计。 ...

那先在这里谢过前辈了,不过现在还不能确定是不是电缆的问题,如果还有问题还要向你请教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用特殊电缆,普通电缆内部摩擦会产生电荷。差不多20年前,我也做过类似的设计。 ...

今天试了一下,去掉线缆后,震动前放还是会有杂波产生,会不会PCB布线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