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画板] 原理图库中的一个元件有多种封装,该怎么选

楼主(2014-03-13):
比如选了一个电容C:\Users\Administrator\Desktop\1.png

然后下面对应的封装有好几种,怎么能够在从原理图生成PCB图的时候让他用0603的封装而不是其他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根据需要选型啊,需要考虑电路板元件密度,电容一般根据容量和误差选,可以到电容厂商下载资料确定!
一般设计, ...

您好,我不是没有完成选型,我是已经确定了要用0603的,纯粹是AD的使用方面的问题。在用AD的时候发现如图中所示的情况,当我选中元件时候下面那栏显示出这个元件包含有多种封装规格,我希望在画完原理图后转换成PCB它用的是0603的封装,而不是0402或者是C1206,是这么一个纯的AD使用问题,而设计选型已经完成了

网友B:
根据实际需要 自己选择合适的封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