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请教 关于 LCD多级菜单显示串口接收数据的问题

楼主(2014-03-13):
现在有个 LCD多级菜单显示串口接收数据的问题??

单片机通过串口接收到一串数据,数据效验解码后  需在LCD菜单上更新显示。

我现在的做法是这样的:

数据解码后,用分支语句,分别在对应的 菜单ID的对应位置上  显示数据。
switch(Menu_ID)
{
}

不知道这样行不行??
是不是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???

网友A:
这个方法挺好还可以用if els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