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控制方法] 义隆单片机EM78F652N

楼主(2014-03-13):
刚刚接触这个单片机 搞了几天了 但还是一头雾水
编程软件是eUIDE
烧录软件是UWriter
也不知道对不对
很郁闷的以前搞51 不管怎么是有晶振的  EM78F652N这款芯片居然可以不用晶振
现在是彻底雾水了
用c写程序
#include <EM78F652N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void main()
{
uint a;
a=0xfe;
}
编译结果提示找不到tcc.....EM78F652N.H
请高手指点下 万分感激

网友A:
要自己写哦,好象没有头文件

网友B:
搂住刚上班吧,现在好多单片机都可以不用外部晶体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自己写哦,好象没有头文件

这个好麻烦呀  现在感觉是什么也不会了  好苦恼

楼主:
刚上班不久 以前也根本没有注意过内部时钟这个问题  呵呵呵
以前感觉汇编好麻烦  所以就放弃了  现在看来还是要重新搞起  给自己加油
也谢谢你们

楼主:
这个问题已解决  谢谢大家

网友C:
解决了就好,现在很多MCU都不用接外部晶体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