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个最低成本的12V直流电机正反转控制电路

楼主(2014-03-14):
要求采用三极管驱动,带红外开关限位互锁,输入加光耦隔离。多谢高手们!对外六条线:电源两根,正反转信号两根。限位反馈两根。

网友A:
自己设计一个吧

网友B:
限位开关 自己加
参考

楼主:
晕啊,不要继电器。要开关管

网友C:
TA7291价格2元左右。限位信号可以分别串到in1和in2。

网友D:
还是自己设计吧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晕啊,不要继电器。要开关管

哪就MOS管 自己弄个H桥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