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学习固件库函数时电到的问题

楼主(2014-03-14):
学习固件库函数的时候,想了解一下底层是怎么定义的: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=GPIO_Pin_8的呢?;我想这个GPIO_Pin_8应该是某个数值吧?应该表明是哪个引脚被使用。但是我使用keil里面的搜索功能在整个工程里面搜索都没有搜到啊,还有定义GPIO_InitStructure的类型GPIO_InitTypeDef貌似也没有找到,大家有谁知道情况的告诉一声啊!谢谢啦。

网友A:
GPIO_InitTypeDef  这个结构体中有GPIO_Pin的...........另外去看看引脚的宏定义呢........比如:#define GPIO_Pin_0  ((uint16_t)0x0001);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=GPIO_Pin_8  //选中了GPIO端口的地8个引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