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知道怎么样接收16位并行数据

楼主(2014-03-14):
写了个AD转换程序(按照时序图写的),但是不知道怎么样接收16位并行数据,我是把并行的数据接口通过杜邦线接到了单片机的引脚上,并把引脚设置为下拉输入,这样有问题吗?

网友A:
LZ用的是哪个STM32L芯片?
STM32L芯片有内部AD,LZ用的是外部AD芯片吗?

网友B:
楼主读数据的话,应该设置为上拉输入的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