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忙看看什么这是什么问题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4-03-14):
看了一下警告和错误
应该是.cmd的问题

网友B:
加上这个文件DSP28_GlobalVariableDefs.c

网友C:
缺少文件

网友C:
cmd配置有问题吧

网友D:
这个cmd以及寄存器两个文件都需要修改的。

楼主:
添加了一推头文件 之后还是同样的错误,我用的是4.2版本,建工程的时候自动添加的cmd行不行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