毕设做电子闹钟,大家觉得怎么做才有创意?

楼主(2014-03-14):
纯粹的闹钟智能用来显示时间和发出声音,很枯燥。

网友A:
加两条腿,在房间里走动,每12小时或24小时回到原位,用所处位置表示时间。

网友B:
智能电子闹钟,带人机交互的,例如语音识别什么的,可以对关于放假,节日之类的问题作出回答

网友C:
一到点就飞到屋子里一固定位置,然后通过摄像头拍摄下面的图像,要停止闹钟必须在摄像头范围内用手做连续几个特定动作。这个高端吧?

网友D:
加个录音进行备忘录的功能就不错啦
如,某个时间提醒你去做什么,可以具体设定到某年某月某日时,且可以设定多个备忘

网友E:
闹钟到点以后闹不醒楼主的话,就自动执行电击、喷水、放火。。。

网友F:
:lol,可以考虑一个闹钟为多个东西定时怎么样,定时电视啦,定时空调了,现在不是很兴物联网嘛,不过这就不仅仅是个闹钟了,难度也会突升不少的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E:
闹钟到点以后闹不醒楼主的话,就自动执行电击、喷水、放火。。。

防火!!

网友H:
把使用者的人体生物钟加入,这是以后智能闹钟的发展。

网友I:
用硬盘
盘片换成塑料片
围上一圈led转起来后点亮led
用哪种7彩led
不然分不出时针分针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简单加点控制功能,定时控制开关灯,通电断电等等,具体应用自己考虑

这个不错,我会考虑考虑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加个录音进行备忘录的功能就不错啦
如,某个时间提醒你去做什么,可以具体设定到某年某月某日时,且可以设 ...

这个不错,我会考虑考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,可以考虑一个闹钟为多个东西定时怎么样,定时电视啦,定时空调了,现在不是很兴物联网嘛,不过这就不 ...

恩恩,多谢提醒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用硬盘
盘片换成塑料片
围上一圈led转起来后点亮led

额,不错,很花哨

网友K:
设计一个连你自己都看不懂时间的.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额,不错,很花哨

毕业设计不就是比谁花哨么。。

网友L:
闹不醒主人,就报警。以防单身的人死了没人知道~~~

网友M:
引用 网友A:
加两条腿,在房间里走动,每12小时或24小时回到原位,用所处位置表示时间。
...

这个估计得弄个GPS定位。

网友M:
引用 网友L:
闹不醒主人,就报警。以防单身的人死了没人知道~~~

恩,这···

貌似市场不小。

网友N:
youku上看到过一个视频,舵机控制一个机械手,每分钟用笔在白板上写上一个时间,然后檫掉,做出来一定很酷。

网友O:
可以参考这个

网友P:
可以做个日程应用,添加时间,然后控制闹钟到时提醒你该去干啥。

网友Q:
再加上万用表的功能就更好。
闹钟万用表

网友R:
我想要的闹钟是这样的,1,基本的时间显示,定时闹钟;2,早上闹钟时间到自动播放SD卡或U盘音乐(驱动功放,如果简单的小扬声器,蜂鸣器就算了木的玩);3,早上闹钟时间到播放音乐的同时把时间投影到天花板上,方便贪睡的时候知道睡到什么时候了;4,加几组定时开关,主要用来改造控制电器,我买的豆浆机不带预约定时功能。
每天早上在音乐中醒来,起来豆浆搞好了,这就够了,其他花哨的东东,华而不实。
一直木动手搞,太懒了。。。

网友S:
做个完整的作品,带外壳,功耗低,用电池供电,功能更人性化。显示屏需要考虑,这就是创意,一般的毕设都只是一块板子。

网友T:
弄个LCD屏 不同的时间显示不同的动画或者照片 定时可选音乐

网友U:
可以设置闹不醒就电击,是不是很爽啊

网友V:
我的闹铃音是用单片机驱动蜂鸣器演奏起床号,呵呵

网友W:
我觉得最好做成时间显示是不正确的,忽快忽慢,随机的,但一旦到了定时时间却又是准确的。至于到了定时时间后怎么处理,个人建议启动一个升压电路,给一个大电容充电,如果不及时按下止闹按钮,嘿嘿。。。
这个灵感来至于电影上那种定时火乍弹,我一直没想明白:为什么那个倒计时要是准确的呢?难道不能显示还有10分钟,实际只有1分钟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R:
我想要的闹钟是这样的,1,基本的时间显示,定时闹钟;2,早上闹钟时间到自动播放SD卡或U盘音乐(驱动功放, ...

恩恩,可以试试。。

网友:
带自动定位搜索功能。比如把那架飞机搜索定位到具体位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