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L

楼主(2014-03-14):
undefin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irst referenced
symbo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 file
--------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---------
_PLL_PLLOSCDIV1_OF               D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C6701_SRAM\\C6701_SRAM\\Debug\\PLL_Config.obj
_PLL_PLLDIV1_D0EN_OF             D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C6701_SRAM\\C6701_SRAM\\Debug\\PLL_Config.obj
_PLL_PLLM_OF                     D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C6701_SRAM\\C6701_SRAM\\Debug\\PLL_Config.obj
_PLL_OSCDIV1_OD1EN_OF            D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C6701_SRAM\\C6701_SRAM\\Debug\\PLL_Config.obj
_PLL_PLLDIV2_RATIO_OF            D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C6701_SRAM\\C6701_SRAM\\Debug\\PLL_Config.obj
_PLL_PLLDIV2_D0EN_OF             D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C6701_SRAM\\C6701_SRAM\\Debug\\PLL_Config.obj
_PLL_PLLDIV0_RMK                 D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C6701_SRAM\\C6701_SRAM\\Debug\\PLL_Config.obj
_PLL_PLLDIV1_RMK                 D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C6701_SRAM\\C6701_SRAM\\Debug\\PLL_Config.obj
_PLL_PLLM_PLLM_OF                D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C6701_SRAM\\C6701_SRAM\\Debug\\PLL_Config.obj
_PLL_PLLDIV0_OF                  D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C6701_SRAM\\C6701_SRAM\\Debug\\PLL_Config.obj
_PLL_PLLDIV0_RATIO_OF            D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C6701_SRAM\\C6701_SRAM\\Debug\\PLL_Config.obj
_PLL_PLLDIV1_OF                  D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C6701_SRAM\\C6701_SRAM\\Debug\\PLL_Config.obj
_PLL_PLLDIV2_RMK                 D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C6701_SRAM\\C6701_SRAM\\Debug\\PLL_Config.obj
_PLL_deassert                    D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C6701_SRAM\\C6701_SRAM\\Debug\\PLL_Config.obj
_PLL_PLLDIV2_OF                  D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C6701_SRAM\\C6701_SRAM\\Debug\\PLL_Config.obj
_PLL_enable                      D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C6701_SRAM\\C6701_SRAM\\Debug\\PLL_Config.obj
_PLL_PLLDIV3_OF                  D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C6701_SRAM\\C6701_SRAM\\Debug\\PLL_Config.obj
_PLL_PLLDIV3_D0EN_OF             D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C6701_SRAM\\C6701_SRAM\\Debug\\PLL_Config.obj
_PLL_PLLDIV3_RMK                 D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C6701_SRAM\\C6701_SRAM\\Debug\\PLL_Config.obj
_PLL_bypass                      D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C6701_SRAM\\C6701_SRAM\\Debug\\PLL_Config.obj
_PLL_OSCDIV1_RMK                 D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C6701_SRAM\\C6701_SRAM\\Debug\\PLL_Config.obj
_PLL_reset                       D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C6701_SRAM\\C6701_SRAM\\Debug\\PLL_Config.obj
_PLL_OSCDIV1_RATIO_OF            D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C6701_SRAM\\C6701_SRAM\\Debug\\PLL_Config.obj
_PLL_PLLM_RMK                    D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C6701_SRAM\\C6701_SRAM\\Debug\\PLL_Config.obj
_PLL_PLLDIV3_RATIO_OF            D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C6701_SRAM\\C6701_SRAM\\Debug\\PLL_Config.obj
_PLL_config                      D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C6701_SRAM\\C6701_SRAM\\Debug\\PLL_Config.obj
_PLL_PLLDIV1_RATIO_OF            D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C6701_SRAM\\C6701_SRAM\\Debug\\PLL_Config.obj
_PLL_PLLDIV0_D0EN_OF             D:\\CCStudio_v3.3\\MyProjects\\C6701_SRAM\\C6701_SRAM\\Debug\\PLL_Config.obj
>>   error: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- './Debug/C6701_SRAM.out' not built

有哪位大仙知道是什么问题吗?忘指导

网友A:
符号未定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符号未定义

可是我用的都是它头文件里边的东西啊,这些不是pll.h里边都定义好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可是我用的都是它头文件里边的东西啊,这些不是pll.h里边都定义好的

那你就打开他的头文件,看看有没有定义呗
另外看看有没有宏定义限制
头文件包含正不正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你就打开他的头文件,看看有没有定义呗
另外看看有没有宏定义限制
头文件包含正不正确

头文件应该都是添加了,然后因为我用的是CCS3.3
这个软件是不是对不同的芯片编写语法是不一样的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头文件应该都是添加了,然后因为我用的是CCS3.3
这个软件是不是对不同的芯片编写语法是不一样的啊 ...

没用过CCS,我用的是IAR,里面有些头文件会根据不同的芯片定义不同的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用过CCS,我用的是IAR,里面有些头文件会根据不同的芯片定义不同的宏

这个问题我解决了,是因为CSS的器件库不支持6701PLL配置,之前一直不知道,后来也是查了很多资料才知道的。
现在有另外一个问题,就是加入我需要在线调试,那些BOOT管脚还有RESET引脚需要配置正确吗?

网友B:
用的C6000系列的芯片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