矩阵键盘最后一排扫描不到

楼主(2014-03-14):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MASK 0xf0

uchar code table[] = {0x3f,0x06,0x5b,0x4f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66,0x6d,0x7d,0x07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7f,0x6f,0x77,0x7c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39,0x5e,0x79,0x71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ff};            //  段码表
uchar code table2[] = {0xfe,0xfd,0xfb,0xf7};    //  扫描
void delay(uint i);
void display(uchar num);
void keyscan(uchar * num);
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uchar num = 16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scan(&num)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num)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0;
}

void keyscan(uchar * num)
{
        uchar temp;
        uint i;

        //   扫描按键并比较
        for(i = 0; i < 4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2 = table2[i];
                temp = P2;
                temp &= MASK;
                if(temp != MASK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P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&= MAS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emp == MASK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inu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switch(temp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e0 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*num) = 4 * i +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d0 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*num) = 4 * i +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b0 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*num) = 4 * i + 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70 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*num) = 4 * i + 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while((P2 & MASK) != MASK);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while((P2 & MASK) != MASK);
}

void delay(uint i)
{
        uint j;

        for(;i > 0; i--)
                for(j = 0; j < 100; j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inue;
}

void display(uchar num)
{
        P0 = ~table[num];
}
数码管是共阳极接法,数码管是单独接的 不用锁存器
键盘是4X4的键盘P2.0~P2.3控制行,2.4~2.7是列

上面这个程序,1~3排按了都有反应,第四排按下之后不一定有反应  (有时候有,排除键盘接触不良)

楼主:
我如果把4行分开写的话  4行就都能读取到
for循环的关系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