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 关于HDMI用于显示

楼主(2014-03-14):
我用的imx6q sabre board for smart devices,BSP为L3.0.35_4.1.0_130816_source.tar.gz,实际使用L3.0.35_4.1.0_130816_images_MX6.tar.gz解压后u-boot-mx6solo-sabresd.bin与uImage,挂载文件系统为rootfs.ext2,用mfgtools烧录到SD卡,设置U-boot环境时:setenv bootargs_mmc 'setenv bootargs ${bootargs} root=/dev/mmcblk1p1 rootwait rw video=mxcfb0:dev=hdmi,1024x768M@60,if=RGB24',成功启动后显示fb信息
root@freescale /dev$ ls | grep fb
fb
fb0
fb1
fb2
fb3
fb4
拔插HDMI接口后显示:root@freescale /dev$ mxc_hdmi mxc_hdmi: Read EDID again
mxc_hdmi mxc_hdmi: No modes read from edid
mxc_hdmi mxc_hdmi: create default modelist
向fb0随便写入一些数据,如root@freescale /unit_tests$ cat akiyo.mp4 >/dev/fb0
显示器上没有任何反应,依然是待机状态,是我哪里配置错了么?

网友A:
楼主你好,请问在没有往fb0写数据时候HDMI可以正常显示么?

楼主:
没写数据的时候显示器也是待机状态,无反应

楼主:
拔插HDMI接口后显示:root@freescale /dev$ mxc_hdmi mxc_hdmi: Read EDID again
mxc_hdmi mxc_hdmi: No modes read from edid
mxc_hdmi mxc_hdmi: create default modelist
这三条信息代表什么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没写数据的时候显示器也是待机状态,无反应

你好,我看到你用的imx6q sabre board for smart devices这块板子,你不应该用u-boot-mx6solo-sabresd.bin,u-boot-mx6solo-sabresd.bin是另外一块板子,你要用的uboot 是和你的板子对应的u-boot-mx6q-sabresd.bin。你重新烧录并试一下。

楼主:
对不起,这是我写错了,实际用的u-boot-mx6q-sabresd.bin。

楼主:
还有就是拔插HDMI插头时候显示器会有信号输入,电源灯变为工作状态

楼主:
bootdelay=3
baudrate=115200
ipaddr=192.168.1.103
serverip=192.168.1.101
netmask=255.255.255.0
rd_loadaddr=(0x1300000)
netdev=eth0
ethprime=FEC0
kernel=uImage
nfsroot=/opt/eldk/arm
bootargs_nfs=setenv bootargs ${bootargs} root=/dev/nfs ip=dhcp nfsroot=${serveri
p}:${nfsroot},v3,tcp
bootcmd_net=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nfs; tftpboot ${loadaddr} ${kernel}; boot
m
ethact=FEC0
loadaddr=0x10800000
bootargs_base=setenv bootargs console=ttymxc0,115200
bootcmd_mmc=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mmc;mmc dev 2;mmc read ${loadaddr} 0x800
0x2000;bootm
bootcmd=run bootcmd_mmc
bootargs_mmc=setenv bootargs ${bootargs} root=/dev/mmcblk1p1 rootwait rw video=m
xcfb1:dev=ldb,LDB-XGA,if=RGB666 video=mxcfb0:dev=hdmi,1920x1080M@60,if=RGB24
stdin=serial
stdout=serial
stderr=serial

Environment size: 780/8188 bytes
MX6Q SABRESD U-Boot >

楼主:
刚刚把
MX6Q SABRESD U-Boot > setenv bootargs_mmc 'setenv bootargs ${bootargs} root=/dev/mmcblk1p1 rootwait rw video=mxcfb1:dev=ldb,LDB-XGA,if=RGB666 video=mxcfb0:dev=hdmi,1920x1080M@60,if=RGB24'
这个加进去了,是不是分辨率的问题?

楼主:
对了,我使用了HDMI转VGA线连接的一台电脑显示器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刚刚把
MX6Q SABRESD U-Boot > setenv bootargs_mmc 'setenv bootargs ${bootargs} root=/dev/mmcblk1p1 ro ...

在uboot中必须要把HDMI显示放上去,因为BSP中默认的显示方式是LVDS。同时在uboot设置中,因为你只要显示HDMI,所以LDB就不要设置了,你改一下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对了,我使用了HDMI转VGA线连接的一台电脑显示器

还有,你使用的是HDMI转VGA连接到电脑显示器上,所以在你的电脑显示器上的输入信号改为VGA。你试一下~~如果不可以再联系。

楼主:
显示器的输入信号改为VGA的了,uboot改为setenv bootargs_mmc 'setenv bootargs ${bootargs} root=/dev/mmcblk1p1 rootwait rw video=mxcfb0:dev=hdmi,1024x768M@60,if=RGB24'。
而且内核启动的时候有mxc_sdc_fb mxc_sdc_fb.0: register mxc display driver hdmi mxc_hdmi mxc_hdmi: Detected HDMI controller 0x13:0xa:0xa0:0xc1检测到HDMI控制器,为什么还是什么显示也没有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有,你使用的是HDMI转VGA连接到电脑显示器上,所以在你的电脑显示器上的输入信号改为VGA。你试一下~~如 ...

另外版主能帮忙确定一下HDMI转VGA的话能与板子兼容么?https://community.freescale.com/thread/315340这里的说明,转DVI没问题,转VGA的话可行性是多少?

楼主:
mxc_hdmi mxc_hdmi: Read EDID again
mxc_hdmi mxc_hdmi: No modes read from edid
mxc_hdmi mxc_hdmi: create default modelist
拔插HDMI转VGA线的时候是这些提示信息,推测是开发板无法从显示器里读取EDID信息而无法注册(或者说是使能)显示器,这个想法对么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另外版主能帮忙确定一下HDMI转VGA的话能与板子兼容么?https://community.freescale.com/thread/315340这 ...

你好,HDMI转VGA与板子是可以兼容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mxc_hdmi mxc_hdmi: Read EDID again
mxc_hdmi mxc_hdmi: No modes read from edid
mxc_hdmi mxc_hdmi: cre ...

我认为你的理解是对的,你有没有别的显示屏,比如LVDS或者HDMI等,你试一下用别的显示看可否正常显示。先不要HDMI转VGA。

楼主:
理解是正确的,周末更换为HDMI转DVI线连接显示器,一切正常,感谢版主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理解是正确的,周末更换为HDMI转DVI线连接显示器,一切正常,感谢版主

问题解决了就好,对于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学习过程,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提问,同时也欢迎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学习经验:)

网友B(2014-10-22):
你好,楼主!
我遇到的情况跟你一模一样
环境变量设置为:
bootargs_mmc=setenv bootargs ${bootargs} root=/dev/mmcblk0p1 rootwait rw  video=mxcfb0:dev=hdmi,1920x1080M@60,if=RGB24
插拔HDMI线显示:

root@freescale /dev$ mxc_hdmi mxc_hdmi: Read EDID again
mxc_hdmi mxc_hdmi: No modes read from edid
mxc_hdmi mxc_hdmi: create default modelist

请问你解决了这个问题没?

网友C(2015-05-04):
同问 现在也是用的HDMI显示器 使用 gst-lautch videotestsrc!mfw_v4lsink 正常 其他的一律打印消息正常 就是显示不了 但用 gst-lauch playbin2 uri=file:/XXX.264 !mfw_v4lsink device=/dev/video17 就能播放 说明 vpudec H264decode H264parse 都是正常的 那么为什么 gst-lauch mfw_v4lsrc!mfw_v4lsink  无显示 !

网友D(2016-12-30):
引用 网友A:
在uboot中必须要把HDMI显示放上去,因为BSP中默认的显示方式是LVDS。同时在uboot设置中,因为你只要显示H ...

我的使用LCD屏,方向翻转了180度,触摸屏方向正确,要怎么翻转过来。使用fbcon=rotate:1无效。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