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0W大功率泛光灯断电后, 灯珠仍会发光

楼主(2014-03-14):
100W大功率泛光灯 断电后 芯片里有部分灯珠灭掉会尺寸几秒钟
请问是正常现象还是次品问题?
谢谢!
见图片红框

网友A:
个人感觉是后面电源的原因,LED灯珠手焊时,烙铁一碰有时都可以发光,别说后面有个电源了。要想进一步确认,可以这样,直接切断电源与LED之间的通路,是不是LED的原因一目了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个人感觉是后面电源的原因,LED灯珠手焊时,烙铁一碰有时都可以发光,别说后面有个电源了。要想进一步确认 ...

一看你就不是做工程出身的,这个确认是LED焊线的问题,焊线时候二焊的金球打偏,导致PN结微短路造成的,电源中的电容有储电功能,
一般这种呢,在成品用低电压点亮就能筛选啦,低电压点亮要求一致性全亮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一看你就不是做工程出身的,这个确认是LED焊线的问题,焊线时候二焊的金球打偏,导致PN结微短路造成的, ...

去年刚调到这个行业的,以前搞汽车电子和动力电池的研发工作,还请多多指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去年刚调到这个行业的,以前搞汽车电子和动力电池的研发工作,还请多多指点 ...

:handshake大家交流一下

网友B:
电感滞后或者别的原因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