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号发生器的一点疑问

楼主(2014-03-14):
当我用它来产生FM信号的时候,有两个参数,一个FM_DEV,一个是FM Rate,我知道Rate是调制信号频率,想问FM_DEV是什么,一般调的时候他们用的是FM_Rate为75khz,FM Rate 1khz。
我昨天找了一天资料,现在理解FM_DEV为最大频偏,FM Rate和FM_DEV是用来设置调制指数M的,不知道是不是正确?

网友A:
你用的什么信号发生器?

网友B:
没有看到过这种标号的    顶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用的什么信号发生器?

HP的ESG-E3000A

网友C:
FM_DEV是频偏,DEV是Deviation的缩写。比如载波10MHz,FM_DEV=100k,那么频率信号范围就是9.9MHz到10.1MHz
Rate应该是变化周期的倒数,就是从9.9M变化到10.1M再变回9.9M,1秒钟内变化多找次。

网友D:
就是从中心频率往两边摆(调制)的幅度有多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