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说“使用屏蔽线传输距离减半”?

楼主:
在霍尼韦尔的Vista-120系列报警主机的说明书中 VISTA-250BP.rar (988.82 KB) ,很多地方都提到了“使用屏蔽线传输距离减半”。不管是v-plex总线,还是ECP总线,都是“屏蔽线传输距离减半”。没有学过EMC相关的理论知识,一直没弄明白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(2014-03-15):
猜测:屏蔽线基本上都是双绞线模式,两线信号相互自己干扰用来对抗外部干扰。信号衰减了、

网友A:
屏蔽线外层由铝箔或铜编织网构成,信号线芯在内,屏蔽层接地,有效地隔离外界杂波干扰,以保证有效信号的传递质量。
屏蔽原理简单的说:由于强电或低压线路在通过电流的时候会在周围产生磁场,而这些磁场又随着电流的变化而变化,所以处于磁场区的电缆虽然没有移动,却相当于进行着切割磁力线运动。根据法拉第老人家发现的定理,会在电缆上产生感应电流。为了避免在线缆上产生感应电流,所以在线缆的外面加包了一个屏蔽层,于是屏蔽线就诞生了。注意:屏蔽层应该接地,否则感应电流无法释放进入大地,其表面无法构成稳定的等势体,屏蔽效果不明显。

理论参考:屏蔽就是对两个空间区域之间进行金属的隔离,以控制电场、磁场和电磁波由一个区域对另一个区域的感应和辐射。具体讲,就是用屏蔽体将元部件、电路、组合件、电缆或整个系统的干扰源包围起来,防止干扰电磁场向外扩散;用屏蔽体将接收电路、设备或系统包围起来,防止它们受到外界电磁场的影响。因为屏蔽体对来自导线、电缆、元部件、电路或系统等外部的干扰电磁波和内部电磁波均起着吸收能量(涡流损耗)、反射能量(电磁波在屏蔽体上的界面反射)和抵消能量(电磁感应在屏蔽层上产生反向电磁场,可抵消部分干扰电磁波)的作用,所以屏蔽体具有减弱干扰的功能。

消耗了磁场,信号衰减了。所以信号距离短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屏蔽线外层由铝箔或铜编织网构成,信号线芯在内,屏蔽层接地,有效地隔离外界杂波干扰,以保证有效信号的传 ...

很详细,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屏蔽线外层由铝箔或铜编织网构成,信号线芯在内,屏蔽层接地,有效地隔离外界杂波干扰,以保证有效信号的传 ...

感谢回答!
EMC设计关注两个方面:①、抵抗外界电磁场对系统本身的干扰;②、减小系统本身对外界其他系统的干扰。
我没有意识到:“屏蔽体不仅仅只是对外界干扰信号有削减,对目标信号本身也有削减”。

网友C:
但是有特例,比如同轴的射频传输线是按50ohm和75ohm的传输线设计的,信号就是在线芯和屏蔽层之间的空间传输的。没有屏蔽层就传不远了。

网友D(2014-05-03):
必须用 场的概念 来解释此问题.

网友E:
原因可以简单的解释为 用屏蔽线 如485 2根线相对于屏蔽层都会有寄生电容, 寄生电容增大, 寄生电容会对信号波形有影响,所以传输距离近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