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 PIC16F1823 静电放电不能过8KV,求救

楼主(2014-03-14):
大家好。PIC16F1823 禁止了使用看门狗,MCLR上拉10k电阻。
我方在做8KV气隙放电时,产品会产生复位的现象。
请问,PIC16F1823 一般要做哪些处理来面对ESD?

网友A:
至少加ESD原件

网友B:
RESET线尽量短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至少加ESD原件

在MCLR之间加什么ESD元件?
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加TVS,但是要加什么参数的TVS?
我的芯片供电电压对地为5V,那我加上截止电压7V,钳位电压12V的TVS是否合适?
是否需要在TVS之间并联一个电容,100NF和1UF的电容,哪个较为合适,要是版主您,您会如何选择?
谢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RESET线尽量短

您好。
RESET线尽量短,是指MCLR引脚至上拉电阻至VDD之间的空间位置及走线最短吗?

网友B:
是的,上图PCB抓图

网友C:
MCLR引脚直接与VDD连

网友D:
把未使用的IO口配置为输出模式,输出一个固定电平。

网友E:
如果你直接对IO口放电话,则会产生复位,干扰撤销后恢复工作。

对于ESD,只有两招:泄放通路或者是增加隔离距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