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选项请教,高手指点下

楼主(2014-03-14):
公司项目 要用到一个单片机,要做一个zigbee无线的86墙壁开关。模块用现成的zigbee模块,需要一个单片机作为主控,现在想请教下怎么选型,初步考虑是stc或者at的51 ,或者lpc800系列的cortex-M0 有经验的给点建议 ,小弟在此谢过

楼主:
补充下,考虑到以后可以还有做其他的配件,想预留点资源,电源电压3.3及以下的最好,而且要有看门狗,功耗要小,因为开关安装在墙壁内,散热是个问题

网友A:
ABOV韩国现代的MCU  51单片机 你可以考虑下 具体资源可以告诉我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BOV韩国现代的MCU  51单片机 你可以考虑下 具体资源可以告诉我下

有相关资料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有相关资料吗?

有的  加我QQ 聊呗 下面签名有

网友:
中颖单片机,51内核,最少16脚位,QQ:43995340

楼主:
都是代理商在回复么,这都啥单片机啊,都没听说过,新人求稳妥,还是用点大家都知道的吧。有项目经验的哥哥们 给点知道意见吧!

网友B:
这样的要求很容易找,看你的价格还有哪家的熟悉

网友C:
2006~2008年做智能家居,无线的86墙壁开关先后用PIC、AVR、STC,最后用STC量产,当时测试结果:PIC使用不方便,而AVR很容易出问题。

网友D:
可以考虑AT的AVR系列,支持触摸通道,很适合你的应用。592664482

网友E:
zigbee一般都是内置单片机的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补充下,考虑到以后可以还有做其他的配件,想预留点资源,电源电压3.3及以下的最好,而且要有看门狗,功耗 ...

"功耗要小,散热是个问题"?
一般单片机考虑功耗的,99%是因为用电池供电.1%才是涉及一些其它方面的指标.

网友G:
功耗低 用430或pic

网友H:
EFM32或新塘低功耗M0或意法低功耗M0

网友I:
驰芯1801 或1802

网友J:
http://www.****ducst/stc-mcu-select-15.htm不知道你还要其他哪些功能,这个是STC15系列的选型表,可以参考下

楼主(2014-04-16):
引用 网友E:
zigbee一般都是内置单片机的

没有自己开发zigbee协议,所以选了zigbee的透传模块,外加处理器的模式,没有那么多人力去开发zigbee的协议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"功耗要小,散热是个问题"?
一般单片机考虑功耗的,99%是因为用电池供电.1%才是涉及一些其它方面的指标. ...

确实是考虑供电问题,后期的配件会有电池供电的,功耗过高电池需要经常更换,在用户看来这个产品就很失败。

网友K:
直接用带ZIGBEE模块的MCU
比如cc2530

网友L:
stc15系列,或者msp430功耗小,就是贵点